求教大神A3飞控的多轴,现在想用来多轴来做测绘,还需要 ...
求教大神A3飞控的多轴,现在想用来多轴来做测绘,还需要些什么

楼主(2019-10-09):
求教大神A3飞控的多轴,现在想用来多轴来做测绘,还需要些什么设备。之前用的是悟空和2.4G 数传。好像这个和现在A3不能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应该是用datalink3或者lightbridge2吧,上大疆论坛问问看?

网友B:
可以用A3加上lightbridge2啊

网友C:
用A3 PRO比较好一点把 加上lightbridge2的图传 配套的遥控器 不然你用不了他们的地面站 不过好像LB2停产了 还有就是A3 PRO这个控在记录POS点的时候容易在航点位置重复记录 你需要后期筛选剔除 最坑爹的是断点续航 他不是飞回断点位置 这个千万要注意 最后在换行的时候返航 记录断点 这个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