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如何修

楼主(2019-10-10):
电调坏了,故障具体是这样,遥控器给油门,电调红灯亮,电机不转,转几下电机,可以转动,停下来又有很大概率不能启动。但拔了感应线车就可以走,但是一顿一顿的。

网友:
热风枪电烙铁坏了的同样型号原件

网友:
烧坏的看起来像是个钽电容,找个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知道原型号啊,我看边上的也没有任何型号的标记,有什么办法识别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个电容,找个换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