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高速旋转的轴系同心度和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9-10-10):
轴系那么长,而且转速那么高,用联轴器或者万向节都没法做到较高的同心度,带来的问题就是动平衡非常差,轴承没玩几次就爆了,手拿着船空转,都拿不住,震的要命,怎么办呢。

网友A:
好熟悉的双层凹槽,这是009?震就震咯,又不会断,能起速度就是好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双层凹槽,这是009?震就震咯,又不会断,能起速度就是好船。

ft012,我是完美主义者,震绝对不行

网友:
我也改了,直接用整体连轴器,整体震动还是很大,跟轴心的同心度也有关系,找不到好的配件改,随便玩玩了,速度是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t012,我是完美主义者,震绝对不行

手拿着船空转,都拿不住,震的要命,怎么办呢。
估计是 最末端的 螺旋桨 及其 固定螺丝 动平衡 不匹配。

如果有条件:先 拆下 螺旋桨 :只长轴 空转 试试 。。

网友:
引用 楼主:
ft012,我是完美主义者,震绝对不行

我的012跟你区别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轴呢

软轴还没涉及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拿着船空转,都拿不住,震的要命,怎么办呢。】
估计是 最末端的 螺旋桨 及其 固定螺丝 动 ...

一样震,

网友:
这么猛的马达,用软轴会断的吧,硬轴都有断的记录了。

网友:
这种万向节如果有角度,转速是波动的,当然会有震动。

网友:
看到不,轴的长短,联轴器,轴系固定物都不一样。

网友:
那,你的 【长轴】 与 【长轴管】之间
的配合 间隙是多少 呢 ?? 理论上 小于
20微米(2丝)为好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联轴器:应采用 精密配合的铜套管
用去污粉 + 80度热水 反复清洗三次,然后
用清水反复洗干劲,晾干之后 孔内灌入 :
680 最高强度的 螺丝胶,然后 塞入 ——
马达轴 和 长轴 —— 这是最好的 动平衡。

网友:
流水线下来的成品船,哪有什么精度,自己改套一体轴,马上就能够解决~

网友:
可以试试狗骨+狗骨杯,车用的

网友D:
竞速船不能使用万向节,用联轴器。轴,联轴器,轴芯三点一线,需要经验。自己做个一体轴,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竞速船不能使用万向节,用联轴器。轴,联轴器,轴芯三点一线,需要经验。自己做个一体轴,不难

我已经三点一线了,还是震,怎么办,我用一根3mm的长轴当电机轴,一直末端接桨,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竞速船不能使用万向节,用联轴器。轴,联轴器,轴芯三点一线,需要经验。自己做个一体轴,不难

对了,为什么不用齿轮转动或者皮带,这样就可以无限接近船底,无限接近0度出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三点一线了,还是震,怎么办,我用一根3mm的长轴当电机轴,一直末端接桨,这样可以吗

上图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为什么不用齿轮转动或者皮带,这样就可以无限接近船底,无限接近0度出轴了

第一个问题:没必要。第二个:你看论坛看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