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4216电机是不是可以上18寸桨

楼主(2019-10-10):
dji的4216和致盈4216差不多,dji4216是310kv 1760桨,而查看致盈4216是370kv支持18寸桨。那么是不是dji4216也可以上18寸桨?

网友A:
上20寸桨都没问题,只要控制好负载就可以

网友B:
好像大了点把 这么大 会烧电调的 16寸差不多 4系列电机 5系列的到18寸差不多

网友C:
可以的,甚至可以19寸

网友D:
某
宝搜搜看看

网友E:
我之前就是4216配1861桨的,完全没问题,电调电机都正常。

网友F(2020-02-20):
在哪买大疆4216?有出的没?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