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大疆DJI FPV高清图传香格里拉体验之旅!远航不错选择!

楼主(2019-10-10):
致盈电机真心牛X 6S 背go7 续航有7分钟!!!
mark机架

网友A:
拍摄的画面真心稳,是因为GO7的防抖功能吗   请教一下配置清单 谢谢

网友B:
用过一次致盈就没敢用过第二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的画面真心稳,是因为GO7的防抖功能吗   请教一下配置清单 谢谢

mar4 机架
holybro kakute F7飞塔
致盈 2207 1860kv
6S 1300 MAH
go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次致盈就没敢用过第二次

一直用着好好的 老电机可能不行 但是效率目前是最高的啊 没有哪家可以超越

网友C:
都用了大疆了还背个gopr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了大疆了还背个gopro啊

全部gopro拍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r4 机架
holybro kakute F7飞塔
致盈 2207 1860kv

我也是mark4机架 但明显不如你的稳当 。
Mark4
曼巴F405飞塔
T-moto F40
4S

DJI录出来的视频和GOPRO7 没法比。

网友:
666666 bjm 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mark4机架 但明显不如你的稳当 。
Mark4
曼巴F405飞塔

y你用DJI运动相机还是 高清图传录? DJI运动相机比go7稳的 有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y你用DJI运动相机还是 高清图传录? DJI运动相机比go7稳的 有测试

DJI图传录像。
action好像比gopro7重不少 我还没挂上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图传录像。
action好像比gopro7重不少 我还没挂上去过

不影响 挂上去就稳了

网友:
用什么控?

楼主:
frsky x-liter pro+黑羊915

网友D:
我也想像楼主一样带小姐姐去香格里拉飞飞机^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像楼主一样带小姐姐去香格里拉飞飞机^O^

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