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一般450机身用的多的是M几螺丝?

楼主(2019-10-10):
如题
机身比如dfc的拉臂,主轴大齿,旋翼头主轴固定等螺丝是m2还是m3啊?

网友:
型号比较多

网友A:
那些地方哪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地方哪有螺丝

大锅!没螺丝那大齿怎么和主轴一道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锅!没螺丝那大齿怎么和主轴一道转啊

哈哈,你说错了呀,小齿和主轴有一个穿心螺丝,大齿没有的,只有单向轴承.

网友B:
机身侧板m2,大桨固定m3别的固定主轴大齿那些都是m2.5,相位臂尾巴个别会用m1.5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说错了呀,小齿和主轴有一个穿心螺丝,大齿没有的,只有单向轴承.

嗯嗯!果然是老司机,说的这么精准。就是那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侧板m2,大桨固定m3别的固定主轴大齿那些都是m2.5,相位臂尾巴个别会用m1.5不多

谢谢!收到。侧板应该也是m2.5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锅!没螺丝那大齿怎么和主轴一道转啊

大齿和主轴要一起转,不用螺丝,可以用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齿和主轴要一起转,不用螺丝,可以用铜丝。

呵呵!老司机就是能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果然是老司机,说的这么精准。就是那个螺丝

这些用1.5内六角的都是M2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用1.5内六角的都是M2的螺纹

还有这个1.5的内六角是直径还是六角等边?m2m3等等是螺丝直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1.5的内六角是直径还是六角等边?m2m3等等是螺丝直径吗?

1.5是六角螺丝头的对边宽度,M2是公称螺纹大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是六角螺丝头的对边宽度,M2是公称螺纹大径。

感谢解惑!看来是工科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看来是工科专业

没错,我学通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收到。侧板应该也是m2.5吧

机身侧板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