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做飞机3:Milky Way 银河号鸭翼机

楼主(2019-10-10):
这鸡是国外网站翻到的木鸡图纸,觉得挺好看的,国庆没事按比例描了下,还挺简单的,于是决定把它做出来

CAD里分好部件,下一步就是上机子切了

全部部件,一张多500*900的板子够了

先把机身和加强片粘起

主翼前缘上下斜切,然后砂纸打磨下

主翼处理好了,板子上揩胶再粘纤维胶带做舵面合页

前翼也斜切,尽量减少阻力

主翼用尺子压上,对齐粘在一起

胶干透后在主翼上开槽,准备上加强碳杆,前翼也是一样

灌入热胶,然后碳钢放进去,这个动作要快,慢了,热胶变冷就麻烦了。胶干了,面上再抹一遍热胶,找块废料抹一遍,让缝隙都填实

把上翼面粘上,形成台阶,KFM2机翼就全做完了

把机身侧板先插进主翼

设备舱底座嵌入卡槽装好

尾部电机座也粘上

准备好35cm电机延长线一组

电机延长线放进机身,打热胶固定好

装机身后底板

再把前底板装好,前面留个口,作为冷却空气入口

先装机身上盖板,再把鸭翼装好

把机头也粘上,配合着打了点热胶,这样更牢靠,因为要炸也是炸机头嘛

座舱盖合上看看先,合适了纤维胶带粘上,形成活动舱盖

装翼尖的小翼,粘上后三角板比比,可以了再上点热胶

主翼上开槽装舵机,现在暂时不固定,还没开始做涂装

做好滴白板鸡

这次做银-橙色涂装

橙色部分完成

银色难刷,3-4遍才满意

舱盖底座先打孔,埋入M3螺母,然后舱盖就可以手拧螺丝固定了

给鸡子上贴纸

电子设备准备好,分别有:2212 KV2400电机,6吋桨,40A电调,9g舵机2个

完工的各角度图

到了飞场开始首炸

谈谈飞行感受:首炸很成功,上的2200电,重心放主翼最前,一次成功。很稳滴机子,飞起来飘逸的感觉,其它等以后的飞行吧

图纸:https://pan.baidu.com/s/1QrJRMw7zo5U3-Rfui3B1oQ

提取码:qy38

网友:
试飞视频速度上来

网友:
怎么查看

网友A:
图纸可否共享下,谢谢

网友:
视频呢??????放上来看看啊!

网友B:
如果把前面的鸭翼给弄成全动的,会不会机动性非常好!

网友:
真厉害,最近也看到这种机几次了

网友:
si萨神,请收下我的爱,前几天看飞机总动员爱上了这个飞机,正在苦苦设计机身呢,没想到你就给了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前面的鸭翼给弄成全动的,会不会机动性非常好!

会贼到你不想飞,这种布局本来就是仰俯面不稳定布局,真机的鸭翼都是飞控控制的,主要为了在各种角度给主翼整理气流,各方向动作还是靠主翼,当三角翼飞比较好。如果真的开了鸭翼的控制面,那就是不稳定上再加不稳定(除非你手活堪比飞控),当然不好飞了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
有没有视频?

网友:
不错,看一下资料

网友:
我要看视频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看看后面有啥啊

网友:
挺好看  俺正在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否共享下,谢谢

图纸回复可见,在帖子最后的隐藏内容

网友:
楼主做的好精致!!!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