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练倒飞炸机,求指导

楼主(2019-10-10):
升降舵打后打尽了也翻不过来,就这角度尾落地炸了,机是150x,通道行程全部100%,大小动100,exp: -30,油门曲线全90,螺距曲线线性0-100, 手机app的翻滚速率50,是否设置不对?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成自稳模式了

网友B:
杯具的倒飞。应该是设置问题,具体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成自稳模式了

不是自稳,3D模式

网友C:
模拟器翻熟练了吗。模拟器翻熟练再来试试真机。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翻熟练了吗。模拟器翻熟练再来试试真机。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模拟器一打杆就倒飞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才能翻过来

网友:
对尾起翻最好起手前拉一点前上方的速度,这样在提螺距拉升降的时候能抵消掉部分飞机冲向你的速度,因为第一次翻真机,看到飞机冲过来下意识可能就收螺距了。

网友:
前推救机呀

网友D:
看样子都没倒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都没倒过来啊,

倒过来就不用发帖求指导啦

网友:
你的意思是翻不过来?什么飞控啊,是不是切到自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