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GPS Rescue 再次成功救驾- 失去控制时候的视频

楼主(2019-10-11):
补充下:接收机失控保护一定要检查,否则接收机丢信号后仍保持原有通道输出,GPS救援不会起作用,
gps救援的使能通道一定要设置在失控保护(failsafe)生效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明明手拨救援开关可以激活救援,但真正丢信号时候却没有救援生效的原因

-------------------------------------------------------------------------------------------------
有那么十几秒觉得这就是结局了, 飞了那么久荒山野岭, 早晚有这一天

看见条河就扎下去了, 结果是山背面的下游, 正在全神贯注的准备拉起起时眼前一片雪花,  遥控瞬间全无反应, 应该是山体反射回了一点视频信号,眼镜里还能看见一点模糊影子,能看到还在空中飘,但遥控信号完全丢了。

上次GPS Rescue 救回的记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428

有人说GPS Rescue 激活时候爬升高度没必要太高,可以改小。现在我觉得恰恰相反,需要改高,这两次能救回飞机。都是因为爬升了足够高度!

网友A:
哪个飞控可以带是gps返航功能啊

网友:
求GPS设置教程,或者参数给个截图也行

网友:
上一贴看到了

网友B:
请问bf固件不认气压计,飞控如何知道高度?难道靠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飞控可以带是gps返航功能啊

我用的是OMNIBUSF4PRO ,板上已经带了气压计,外接一个GPS模块就行了,罗盘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bf固件不认气压计,飞控如何知道高度?难道靠gps吗?

BF是认气压计的啊,而且气压计优先

网友:
不带气压计加gps应该也行吧

网友:
请问这个设置难不难?

网友:
是哪款GPS呢

网友C:
我装的bn880,带罗盘的,然后设置北斗,伽利略,gps,sbas,qzss混合定位。github上说bf的gps resucue不使用罗盘,但是如果安装的话也会去使用,所以感觉装了罗盘应该更稳健吧

楼主:
bn220 GPS,
有罗盘当然更好, 没有罗盘,需要先移动一段距离才能比较出方向,  不过因为一般都始终在移动,印象里没出现过中途单独失去方向指示

网友:
还真想装一个,就是大疆的目前看不到数据,郁闷。看不到数据怎么判定是否星够

网友D:
爬升高度不要慌,它是在你整个飞行过程中的最大高度的基础上进行爬升,如果只是贴在障碍物顶部飞的话,救援回来是不会碰到障碍物的

网友E:
指示灯会显示搜星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爬升高度不要慌,它是在你整个飞行过程中的最大高度的基础上进行爬升,如果只是贴在障碍物顶部飞的话,救援 ...

学习了,之前还困惑为么定的是50米实际上到了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会显示搜星成功吗

没装灯,没试过,但如果搜星到数量时候解锁的声音是不同的, 此外默认是不到数量不能解锁.不过这个也可以关掉.
可以搜下论坛里, 最近有几个帖子写的都挺详细的.

个人认为这个功能不复杂, 设置操作就是在cli命令行里输入5,6行的事, 几分钟搞定. 关键是搞清设置项的意义. 咱们有语言障碍理解起来更费劲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之前还困惑为么定的是50米实际上到了100米

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视频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留名以后学习测试,希望出个详细教程!!!!

网友F(2019-11-16):
请问 飞控设置了救援模式,遥控还要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 飞控设置了救援模式,遥控还要设置吗

不用。。。。。。。。。。

网友F:
兄弟 设置了救援模式  关控坠落 是怎么回事?

网友G:
能不能加个QQ,我也想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设置了救援模式  关控坠落 是怎么回事?

可能没真正使能把,你重新连上计算机CLI里查下命令行,看失控动作是不是设在rescue上了。
再有就是最小rescue使能距离,这个默认是300米,设到尽可能小,我的设到100米是没没问题的,有人说可以设到0,有人说最小30,这个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加个QQ,我也想加gps

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或者论坛里问和搜索吧,大部分其实都有人做过非常不错的教程了。

楼主(2020-04-02):
引用 楼主:
可能没真正使能把,你重新连上计算机CLI里查下命令行,看失控动作是不是设在rescue上了。
再有就是最小r ...

抱歉有可能你还有检查下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如果失控保护时候救援开关的通道还是保持原有输出,救援不会起作用,至少在我的福斯i6x上是这样,失控保护不是根据RSSI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 设置了救援模式  关控坠落 是怎么回事?

抱歉有可能你还有检查下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如果失控保护时候救援开关的通道还是保持原有输出,救援不会起作用,至少在我的福斯i6x上是这样,失控保护不是根据RSSI激活的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bn880,带罗盘的,然后设置北斗,伽利略,gps,sbas,qzss混合定位。github上说bf的gps resucue不 ...

请问下,bn880怎么开启北斗+ GPS等混合定位?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使用GPS救援的条件(BFwiki中的原文)
GPS。推荐使用Ublox M8N模块的变体。此功能已在18x18mm的M8N模块和北天BN880和其他类似型号上完成了测试。
必须启用并正确校准加速度计。GPS救援需要使用它以使飞机保持水平。
气压计是可选项,但推荐使用。板载气压计和外置气压计(I2C)均已通过我们的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此模式并不需要罗盘,但如果可用则会使用。
不支持3D模式。如果开启了3D模式,则GPS救援会被禁用。
必备条件

在配置或测试GPS救援之前,您必须校准加速度计,并确认自稳模式可正常工作。如果飞机无法正确保持水平,请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并再次测试。GPS救援使用自稳模式,因此如果自稳模式无法正常工作,GPS救援将无法控制飞机,并导致其可能按错误的方向飞行。

这个模式能:

GPS救援模式用于在紧急情况(如图传链路或遥控链路丢失)时自动将飞机飞回。此功能唯一的目的是将飞机飞回一定范围内,以便您可以尽快重新控制飞机。这不是一个可靠的返航功能。请牢记这一点,并且仅在为了避免丢失飞机时才激活此模式(首次测试除外)。为了提高GPS救援的可靠性,请仔细阅读此文档,并依照飞行环境与飞行习惯尽可能好地配置系统。
这个模式不能:

GPS救援不是一个完整的返航功能。这意味着它不能自动将您的飞机飞回家,而且您也不应该尝试这样做。它没有自动降落的功能,并且会在靠近返航点的时候“轻轻地摔在地上”。此功能的唯一目的是在信号丢失的情况下将飞机飞回来一点,以便飞手重新取得控制。飞手应尽快接管控制权,而不要依赖GPS救援来进行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