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700级电直 12s两块电池的连接方法 求大神科普
Alen(gai)

楼主(2019-10-10):
如题 各位大佬求一下科普 有图片最好 刚入xt150的插头 不知道该怎么将两块
电池
连接到电调上,电调是收的二手 前主人已经焊好了正负极分别连接两个xt60插头的一级,另一级中间用一根电线连接了两个插头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以前只飞小机 实在没搞懂 求大神科普,另外还想问下 xt150正常应该是电池电调各一公一母头还是说电池全公头或者母头,电调全部公头/母头呢,请教各位的都是采用什么方案 感激不尽

网友A:
700L外场的帖子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B:
玩700还敢用XT60是多心大,拆了换AS150吧,XT150插拔太累而且AS150有防打火电阻
出于安全考虑肯定是电池母头电调公头

网友C:
前任上面的是串联线

网友D:
兄弟这是基本的串联并联电路基本理论还是要学习一下的不然玩这个还真有危险,700要两块6s串联你把电池全部用公头电调母头在做一个串接线两头都是母的,连接的时候用串接线把两块电池的一正一负连起来剩下的一正一负连电调,插头大众化就用as150,钱多骚就用rcproplus的

网友E:
我觉得楼主连基本的串联,并联都不知道,还是先学习学习,别盲目插,不然短路伺候

网友F:
楼主这是初中物理啊
插错就惨了哦

网友G:
可以测试一下12s大电流短路的威力!

网友G:
以前为省钱使用香蕉头时查错过一次,一串电装除过电机外全部完蛋……老老实实的使用XT90、60了。

网友H:
LZ不要急着飞,去补补初中电路串并联知识在动手也不迟。电直2节6S一般是串联为一节12S。小心接短了,欲哭无泪

网友I:
电池短路的威力见识过,现在都心有余悸

网友J:
串联起来 兄弟

网友K:
700级直机串联方式很多,可以说每个模友都有自己的方式,有xt as两插混用的,也有同头异插的。我是这样的:两个电池都是正级装AS150公头配大皮套,负极装AS150母头配小皮套;电调正极装AS150母头小皮套,负极装AS150公头(电阻版本)配大皮套。电池A的正极接电调正极,负极接电池B的正极,电池B的负极接电调负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700L外场的帖子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帖子链接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