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40桨双喷泵cb90船电机问题

楼主(2019-10-11):
各位大神,想做一个cb90,长1米,不锈钢船壳,用40桨双喷淘宝买现成塑料的,电机是用4260无刷外转子电机还是5055无刷外转子电机比较好,多少kv合适,电池电压用多少,想做的马力大点

网友A:
不锈钢的船结实

网友B:
塑料浆不行,一但泵吸进去杂物必碎还是金属浆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船结实

嗯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浆不行,一但泵吸进去杂物必碎还是金属浆可靠。

打算先做一个看看效果,动力这块没弄太懂呢,后期动力好的话cnc两套铝合金喷泵

网友C:
买塑料泵咨询一下店家,他才知道自家产品配置,不要盲目追求高电压,电调电机都会烧的,已经有朋友偿试过,得不偿失,所以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塑料泵咨询一下店家,他才知道自家产品配置,不要盲目追求高电压,电调电机都会烧的,已经有朋友偿试过,得不 ...

有道理,感谢提醒

网友:
1.不推荐塑料桨,不牢靠本人坏过2.关于Kv不知道你用的是那款桨?如果4叶增压推荐你1000-1500之间,如果是3叶的垃圾桨,没用过不知道,可以高点

楼主(2020-01-03):
喷水推进器自己CNC做的,40桨。双喷cb90预计年前做好

楼主:
正在下料中……

网友(2020-02-20):
你这喷泵卖么?

网友:
这喷泵真是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