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好小子1000不用方向和升降,只用副翼可以吗?

楼主(2019-10-11):
只用副翼,使用三角翼模式混控可以很好控制飞机吗?

网友A:
我觉得也行,只是要调整好前后重心

网友B:
副翼的舵效有点小,估计不好降

网友C:
感觉不可行

网友:
为啥不用升降和方向?

网友D:
机身像一个风向标 如果在有风天气 推动风向标的转轴附近 想以此改变箭头方向 是很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 把尾翼拆了更好一些

网友E:
舵效不足,无风时湊合可以飞,有风时会控制不了姿态,建议LZ自己去验证,反正是炸不坏的机型。

网友F:
应该不可以,俯仰姿态全靠升降舵了,初非把飞机的重心、拉力线都调到完美,通过油门就能控制高度。如果只有两个通道,我情愿只有升降舵和副翼,动力都可以不要,扔着玩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G:
方向可以不要,但是副翼和升降还是要的。

网友H:
要副翼就得要升降

网友I:
不可以。 不过你可以去试一下 印象会比较深刻。我觉得玩飞机还是稍微了解一下飞行原理比较好。

网友J:
这么说吧
航模不是快餐
没有捷径可走,渣渣辉说的
方向永远不是方向舵决定的
副翼和升降是魔丸和灵丸的纠结,哪吒说的
沉下心,了解下哪吒和熬丙的相爱相杀
多用太乙真人的山河社稷图(模拟)
突破云层时(崔尼蒂在矩阵系列3中突破云层时看到太阳的感动)
多有诗和远方的意境(参考蓝莲花)
一切都是追求的过程
你希望 她 直接告诉你:我喜欢后入?
还是你
自己
“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