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我是认真的~大通暴 君&鹰眼4K卡录

楼主(2019-10-11):
帮朋友装机,左挑右选。配置如下大通暴 君
银燕2306
鹰眼4K卡录
大通F4飞塔
熊猫5804M V2
RUNCAM摄像头飞控调参板
===================================================================

第一步上动力,和电调。这也是穿越机相对难焊接的地方。通常也不建议吧电调放在第二层,这样电机线会走比较高的位置增加重量。

===================================================================

测量两层之间高度,装机需要有足够多型号的尼龙柱,螺母,硅胶圈之类。很多时候标准尼龙柱会偏高。特别是铝柱20-25左右的矮机架。走线确定线长,然后放2MM左右剪线。焊接。洗刷刷

===================================================================

我比较熟练了,完全实现弱电部分线下装机,然后在投上去即可。还是要测量线长。保持一定冗余。先焊接好图传

===================================================================

基本是全部弱电设备,卡录走5V需要重新选择供电位置,如图。小的是飞控摄像头控制板,方便遥控器开启录像,再也不用弯腰按录像了。

===================================================================

弱电全家福,RUN调参板需要飞控一组TXRX,取飞控后方一组,顺便供电5V,另一头连在卡录的调参口。所有串行调参板均适用此调参模块。20一个,小贵。

===================================================================

卡录22毫米摄像头,原配固定件是19不行。尝试各种支架方案均失败,因为铝柱高25,用支架之后支架很难固定,固定后螺丝也会干涉摄像头。这是飞狐135机架的摄像头固定件,简直天衣无缝,固定件在铝柱上的距离正好22毫米。完美。

===================================================================

卡录排线穿过底层,排线中间是醋酸胶带捆绑,正好覆盖了电调下方范围,给排线保护起来。完美!

===================================================================

接收机和BB叫选择前方空位安装。飞控BB位置也正好在前方。完美!不得不说大通飞控各个接口布局很是合理。一个飞控装机过程舒不舒心很重要。飞控做工用料排版都非常舒服。价格也是吊打很多品牌,大通也算是一匹黑马。不得不说穿越4年,黑马三匹,1:熊猫。2:蜗牛,3:大通。以低价强势足够好的产品瞬间切入市场。

===================================================================

由于弱电已经线下完工接线,上上上就完事了。卡录还有个SD卡保护壳别忘了装。哈哈

===================================================================

成型!切记,就算是老手,在上电前,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池接口的负极,和电调,飞控等设备的负极是否连通。这样可以确保基本没有正负极接反的错误。否则上电蘑菇云哭着去查线是不划算的!

===================================================================

顺便说下暴 君机架几个弊端,上板天线孔只能塞入SMA,应该留大一圈让人好上胶圈。这个只能自行扩孔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暴君随机的螺丝,我的M2螺丝刀全部很难捅进去,太紧。手里其余的芳生螺丝都没有这种现象。所有附送螺丝全部预先打了螺丝胶,这本身没毛病。但是上铝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蛋疼。铝柱大家都先上一边,这时候拧两圈手就拿不住铝柱了,要用老虎钳,还怕弄伤了铝柱还得抱着布夹紧在拧。麻烦!
完工!

网友:
最后的提醒很不错 检查负极

网友(2019-11-12):
请问怎样用手机APP设电机的正反转?搞了一晚总是搞不掂

网友:
这男人好整洁

网友A(2020-01-01):
鹰眼卡录用着如何?排线插口可以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眼卡录用着如何?排线插口可以取下?

效果和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模拟延时低。。。排线插口取下啥意思?整个插口拿掉?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和性价比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模拟延时低。。。排线插口取下啥意思?整个插口拿掉?不可以。 ...

就是排线是不是可以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排线是不是可以取下?

排线可以插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可以插拔。。。

看来比runcam那些设计要好,至少容易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