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买入门控 求推荐 和指点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9-10-11):
本人不喜欢  天地飞7的样子长得像玩具  全新手感也不好   富斯t6出了   想入手一个好用实惠的控    看上一个  富斯i8  官网699   淘宝模型店全新360   咸鱼全新一大堆350  富斯一贯的手感觉得不错   客服说是因为长得难看销量不好   我觉得还不错   有没有模友用过的   来讨论一下这个控富斯i8官方介绍

网友A:
和i10 一个模子的吧?

网友B:
这个天线看着不舒服,不过喜欢这种方正的感觉!顺便NV14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i10 一个模子的吧?

很像   听说可以刷14通

楼主:
at9s全新的价格我就直接上天地飞ET07了新手还不想入太贵的控  而且听说乐迪爱失控

网友:
开源的可以考虑下,deviation和opentx的都不错。价格还不贵

网友:
罗布青菜 各有所爱

网友:
futaba好了,标配啊

网友C:
说乐迪爱失控的那就是之前玩的或者自己根本就没玩过听说的,乐迪的接收机是最灵活方便的,
富斯的摇杆塑胶感太强,外观有点丑,天地飞还不错,ET07要好于ET12,没有写错
华科尔跟不上时代,但是也还好,frsky那个初次用可能有点复杂,而且价格高,也没看出来好在哪里,原厂pwm接收机奇贵
国内好像挑不出什么好遥控器,生态做的不行,
随大流先玩玩,我从华科尔刷机-乐迪-opentx(x10s,T12)-ET07/ET12-T16-乐迪(配合华科尔改四合一玩玩伟力xk那些)
脑子里有种冲动想换futaba 16sz,但是想想futaba和乐迪那破系统差不多,想想又算了
现在我还是用的乐迪,其实也是在保持一种观望,固定翼fpv拉锯,80米高2100失控,加上2W功放110米高4200米信号满格,也没什么不妥,足够了
之后手上有点钱感觉把买futaba的钱买世派的IX12,香多了。

网友:
喜欢就买,失控了再换,人生没有太多时间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看着不舒服,不过喜欢这种方正的感觉!顺便NV14考虑一下?

奈何钱包不给力啊  再说有那钱就  天地飞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乐迪爱失控的那就是之前玩的或者自己根本就没玩过听说的,乐迪的接收机是最灵活方便的,
富斯的摇杆塑胶 ...

谢谢推荐   码这么多字辛苦了

楼主:
目前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D10??

网友:
国产主流控基本都是抄的Futaba、JR的外观、制式,哪个好自己想想。至于什么来源、增程,如果你是正常飞固定翼、直升机,那些都是扯淡,Futaba稳定性才是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起来怎么样

目前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