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SX2上分度盘和四爪卡盘

楼主(2019-10-11):
自行车修理工作,爱好机械,
做了个四爪工具用来修lefty前叉
感觉加工过程很繁琐,
是不是把铣床改成数控之后加工这类零件就方便多了,
不知道这台铣床有没有改装可能性

网友A:
跟我那台还真像
建议把卡盘底部再铣个5mm甚至10mm掉
会让z轴的工作空间好很多.
四爪单动用起来很辛苦,后来也是换连动的方便很多
固定罗丝应该要用沈头的,不然以后夹大的东西时会卡到罗丝

网友:
这铣床 工作面 太小哦,
没必要 费力 去改 数控 。。投入产出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那台还真像
建议把卡盘底部再铣个5mm甚至10mm掉
会让z轴的工作空间好很多.

能加微信聊聊吗。15203280022
跟你学习一些经验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加微信聊聊吗。15203280022
跟你学习一些经验知识

我没有用微信.
可以参考我之前贴过的文
你这个四爪目测可以把底部削掉15mm掉没问题
放在分度盘上没必要有这么厚的底部,分度盘又没有像车床那样高的转动,削薄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2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微信.
可以参考我之前贴过的文
你这个四爪目测可以把底部削掉15mm掉没问题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