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11):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30A电调带一个舵机没问题,可是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就不行,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Y线问题

网友:
电调BEC,电流不够

网友:
多大舵机,怎么个不行法。y线不会是问题,除非线本身有问题。一般bec带四个9克舵机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