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鹰2.4g功放会干扰5.8g图传吗?

楼主(2019-10-11):
锐鹰2.4g的4w功放会干扰5.8g熊猫v2图传beerotor二代眼罩吗?谁用过?
有人说会干扰,是不是他的功放或接受太烂了,有杂波?

网友:
不同频不会

网友A:
倍频谐波很有可能
如果发射接收靠得很近,不用谐波都可以让接收机高放饱和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频谐波很有可能
如果发射接收靠得很近,不用谐波都可以让接收机高放饱和过载

我买质量好的功放,你说的谐波是不是就会很少就不会影响了?
我是头戴眼镜,手拿遥控功放,这距离没事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质量好的功放,你说的谐波是不是就会很少就不会影响了?
我是头戴眼镜,手拿遥控功放,这距离没事儿 ...

好的发射机用滤波等手段抑制杂散辐射和带外谐波。
4W的功率在这点距离还是影响的,试试把天线错开位置,比如眼镜的接收天线绕到头后面。
这些用排除法都可以一一确定的。

网友:
一直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发射机用滤波等手段抑制杂散辐射和带外谐波。
4W的功率在这点距离还是影响的,试试把天线错开位置, ...

嗯,非常感谢

楼主:
嗯,非常感谢,我也买了,等真正上了就知道效果了,你用着如何?失控几率小了很多吧?距离也远了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我也买了,等真正上了就知道效果了,你用着如何?失控几率小了很多吧?距离也远了很多吧

我用433多.. 0失控!! 呢只2.4增程小飞机飞2公里多D... F4V3设定正确失控100%回到唔系好劲.. 用在穿越上OK.   我原本D10都有2公里... 没有发现2.4增程有明显效果

网友:
可以测试放下控,提着飞机走一条直路等接收机信号失控

网友B(2020-04-03):
引用 楼主:
嗯,非常感谢,我也买了,等真正上了就知道效果了,你用着如何?失控几率小了很多吧?距离也远了很多吧

大佬,买锐鹰了吗,怎么样?正在纠结小黑羊还是锐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买锐鹰了吗,怎么样?正在纠结小黑羊还是锐鹰

我直接X9D上大黑羊高频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X9D上大黑羊高频头了

主要考虑上了黑羊以后我的其他接收机就不能用了……不建议入这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考虑上了黑羊以后我的其他接收机就不能用了……不建议入这个功放?

穿越机环境比较复杂,我感觉还是黑羊915频率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