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电压回传的电阻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11):
回传线需要串一个1欧电阻,只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具体什么型号,有要求吗?麻烦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什么接收

网友B:
功率不需要大,精度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接收

新天7接收器207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需要大,精度要高.

某宝上好多,但和手里这个不一样,好像是个保险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好多,但和手里这个不一样,好像是个保险丝。

你去搜1欧姆 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搜1欧姆 精密电阻

手里有 1欧1w电阻 但是跟控来的那个是个绿色的电阻,搜某宝是电阻式保险丝

网友C:
不要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都行

谢谢。确实可以不用,有个保险还是放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