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KT]---折纸法FW190,小改内部结构

楼主(2019-10-11):
        一直眼馋折纸法的飞机,漂亮、像真、便宜、较为轻巧,制作复杂,坛子里马头、务虚、诺亚几位大神的设计非常多,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于是选了诺亚的FW190.
        老实说之前一直不做折纸法,其实是因为不知道电机到底该怎么固定,我看大多数模友都是做完以后在第一块机身隔板中间固定电机,然后切出电池仓。可能是画图画多了的缘故,小弟的性格渐渐变成了受不了自己“看着差不多。。。”或者“大概比划一下。。。”这样的制作方法,在没有想好怎么固定电机之前,我实在是不想把电机直接固定在机身最前面一块隔板的中间,然后在漂亮的完成品上一刀一刀的“大概比划着”切出放电池的地方,在上次制作海盗以后,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于是有了这次的制作。

        一、机头制作
        1、所有的写真膜黏在KT板上,要像手机贴膜那样平滑,用直尺慢慢刮直到平整,有气泡的话可以扎个针眼放气,然后就是划线工程,做折纸法的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

        2、设计好尺寸,做一个方形的动力舱,并且把机头的几块隔板掏出相应大小的洞,这次不打算做FT那样可拆卸的动力舱了,机身和动力舱一体成型

        3、然后像串糖葫芦那样按照量好的距离把隔板黏在这个动力舱上,防火墙刚好顶着第一片粘,下部像FT那样是装电池用的,上部那个长方形的洞是用来塞进电调,后补没有下盖,刚好可以把电调的XT60头伸出来连电池,因为机头下部是空的,所以这些操作都很容易完成。这一部分后期再覆KT膜,以为之前已经确定过隔板之间的距离,所以覆膜也不会有问题,这里跟一般折纸法刚好相反

这样机头就完成了

        二、机尾
        1、放弃折纸法那种用两层KT板对折的方法,一来怕重,而来总觉得要做出翼型的话边缘全靠手切,实在受不了“看着差不多”,所以最终用了一层KT板,中间探杆加固一下

        2、然后垂尾也只用一层KT板,仿照FT的方法做了连接部分

        3、像FT那样把平尾套进机身,垂尾跟机身和平尾同时对插来定位,然后问题来了,转向轮怎么办,我看之前别人做的,很多人都是先做好尾部机身再再外层下方固定转向轮,我觉得有点破坏外观,而且可能还会增重,所以我量了一下机尾部分的宽度,觉得刚好能容纳下转向轮的固定座(自己用2mm层板切的),所以想能不能把这部分包进去。
        以垂尾的固定部分为支点粘好尾轮的支撑

        然后在把机身的最后一块隔板零件中间去5mm后一劈两半,分别粘在垂尾包在机身部分的两侧,上热熔胶,慢慢的卷动机身尾部,让其按照隔板形状服帖的粘好

        最后收尾,用透明胶粘牢,尾轮支撑部分完美的包在了机身里,还不影响活动

        4、平尾舵面实在不想左右分开弄了,所以狠狠的切了机身,让升降舵能活动

,实在对不起原作

        三、主翼
        1、放弃给后缘做出翼型,原因很简单,受不了手切边缘的精度,所以仿照FT的做法,上表面长,下表面长度只到副翼根部那里,所以切掉下表面多余的部分,撕下写真膜,粘回上表面的背面相应位置

        2、做翼型,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穿碳杆这件事,机翼是上反的,要穿碳杆就要精确计算它穿过每一片翼肋的孔有多高,而且就算计算好了,KT板的翼肋也没有那么硬,粘碳杆的时候肯定有误差,所以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做一个精准的大梁更重要。

       3、两层牛皮纸KT做大梁,内侧的根部削掉1.5mm左右的薄薄一层,粘一块做好的层板,层板已做好上反角,既是加强,又是定位。

        相当于两层KT之间夹一块层板,粘好以后试了试非常结实。

        4、机翼前缘开槽,然后在弯折处密集的划线,下表面上开口固定大梁,翼肋相应的做处后理跟大量粘合,我是用半个翼展除以翼肋个数来得到翼肋与翼肋的平均间距,有些翼肋长了短了还要微调一下。粘大梁前提前在起落架的位置粘好加强的层板,大概3mm厚。最后粘好舵机,整理好穿线。

        5、最后就剩把上表面折过来了,这个地方我纠结了很长时间,用502不可能,用泡沫胶吧不环保,用热熔胶吧可能还没涂完那么多零件,最先涂的地方就已经凝固了。为了这个机翼我专门买了一个200W的热熔胶枪,试了一下出来的胶跟鼻涕一样稀,凝固得也慢很多,大喜!我先把大梁和所有的翼肋前半段上热熔胶,在他们凝固之前就来得及翻折上表面定型,待干了以后,沿着离大梁最近的那一条划线把机翼上表面翻折过来,再给翼肋后半段和后缘上热熔胶,这样就不怕提前凝固了。最后的效果杠杠的,也够结实。

       四、终于可以把各段飞机粘合起来了,机头下面是空的,方便进出设备,最后会做一个电池仓盖。坐前面几架飞机用完了电装,等快递到了再上。

         第一次做折纸法飞机,远看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近看就各种溢出的热熔胶了,自我感觉还挺好看的,勉强抚慰一下自己买不起玻璃钢的心灵,下一步打算学PS设计漂亮的写真膜,非常感谢坛里的lanboo1大神给了我很多帮助,谢谢大家观赏,千万别轻拍。

楼主:
哪有,刚入折纸法的坑

楼主:
感谢老模友加精,跪谢了

网友A:
第一次弄就这水准,厉害了

网友B:
可惜折纸工法对小飞机来说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弄就这水准,厉害了

哪有啊,不是说了吗,近看全是溢出的热熔胶。而且我所有的划线都切的太深了,应该像FT那样把里边那层膜撕了,然后在桌子边刮啊刮,这样外层才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折纸工法对小飞机来说偏重了。

凑合吧,起飞重量在700以内,2212都够了,就是飘降估计无望

网友C:
以同样工艺,下次把KT板换成桐木或轻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同样工艺,下次把KT板换成桐木或轻木吧..!

老哥抬举我,其实机库里切好的轻木套才还躺着呢,家里不大又有孩子才放弃轻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凑合吧,起飞重量在700以内,2212都够了,就是飘降估计无望

我的飞机起飞重量基本都是7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起飞重量基本都是70以内。。。

一米翼展70,我的天哪

网友:
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米翼展70,我的天哪

一般翼展都在60以下,一米翼展飞机地方不好找

网友D:
大神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平面图,求分享

网友E:
马头、务虚、诺亚的无私奉献对大家帮助太大了,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平面图,求分享

是某宝直接买的写真膜,贴在KT板上自己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头、务虚、诺亚的无私奉献对大家帮助太大了,精神可嘉

确实如此,设计了很多不错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