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尾巴修正怎么看

楼主(2019-10-12):
大佬们我是一个直机小萌新,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看尾巴的修正,咱们遥控器打舵的时候是往左打小滑块往右走,看修正的话我也是这样的,我往左边拉飞机小滑块往右走,这是对的吗?……我不是很清楚,下面感谢大家的评价。

网友A:
假设你坐在飞机里,打左边尾舵你觉得什么动作比较符合逻辑呢?

网友B:
看修正 先把遥控器扔一边 然后面对尾巴 往左推尾巴 变矩环往右运动

网友C:
优酷上有很多调试视频

网友:
对尾视角,控打左舵,滑块向右,反之向左

网友D:
根据尾旋翼推力变化来判断。看滑块一旦结构不同就错了。

网友:
請問哪裡有Futaba 32MZ討論區?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坐在飞机里,打左边尾舵你觉得什么动作比较符合逻辑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打左边的话一定是机头向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修正 先把遥控器扔一边 然后面对尾巴 往左推尾巴 变矩环往右运动

我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上有很多调试视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尾旋翼推力变化来判断。看滑块一旦结构不同就错了。

这个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尾旋翼推力变化来判断。看滑块一旦结构不同就错了。

有人说看尾桨的变化,具体的我不会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打左边的话一定是机头向左转。

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