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的3D功能谁试过?

楼主(2019-10-12):
请问大佬们,有谁试过BF的3D功能? 我刚刚试了一下不得要领啊, 根本无法起飞。

网友:
现在回复个帖子都要审核,烦……

网友A:
进blheli把电调调成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lheli把电调调成3d模式

谢谢提醒,我马上试试。

网友:
搜我的帖子:【倒飞练习我的GT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lheli把电调调成3d模式

原来正向的设置成Bidirectional,原来反向的设置成Bidirectional Reversed,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lheli把电调调成3d模式

还是不行,一解锁飞机乱翻

网友B:
你能生反转么?可以的话设置一个开关  打开以后油门放中立点  就是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生反转么?可以的话设置一个开关  打开以后油门放中立点  就是控制正反转!

我是直接油门放在中点解锁,飞机立刻乱翻,秒炸。

网友:
油门中点设置一个死区试试,我用GR18陀螺玩过,没试过bf的

楼主:
一会我把桨拆了试试,先看看电机能否反转。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 原因是不能设置Motor direction is reversed 这项。 以前为了打草不糊摄像头设定的,但此项在3D模式下不适用,电机反向修正导致我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油门放在中点解锁,飞机立刻乱翻,秒炸。

那就把油门放在最低解锁试试 我是华科尔的F210 3D版的 刷了BF固件 油门最低解锁 没问题!

网友C:
开启3D后能增加什么飞行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启3D后能增加什么飞行方式

倒着飞啊。 油门在中点时,电机怠速。 向上推油门,就是一般的模式。 当飞机肚子朝天时,向下拉油门, 飞机能倒着悬停,再拉就越飞越高了。我今天玩了一天,用了一点时间适应后感觉太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油门放在最低解锁试试 我是华科尔的F210 3D版的 刷了BF固件 油门最低解锁 没问题!

谢谢,我搞定了。 解锁我这里需要先把油门放到中间。

网友D:
这样子玩法,直升机还有市场吗?不过正反转的翼型不一样啊?

楼主:
正反切换没有直机顺滑,反飞效率下降蛮厉害,需要老式的,不太讲究翼型的桨,反而效果好。确实可以代替直升机练习第三视角的反四面悬停,炸不坏这个优势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着飞啊。 油门在中点时,电机怠速。 向上推油门,就是一般的模式。 当飞机肚子朝天时,向下拉油门, 飞 ...

DSHOT600的电调支持3D模式吗?

倒飞时电机是向相反方向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HOT600的电调支持3D模式吗?

支持,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子玩法,直升机还有市场吗?不过正反转的翼型不一样啊?

有3D桨 两面螺距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 原因是不能设置Motor direction is reversed 这项。 以前为了打草不糊摄像头设定的,但 ...

发个教程吧,大家跟你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教程吧,大家跟你学习一下。

这么高的要求! 其实就是上面这些。没有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