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y3机架求助

楼主(2019-10-12):
F4飞控想做个y3的小鸡,但是!!!!!重点是舵机不管接在哪都没反应,在电机界面看,123电机有数据,舵机6有信号,但是不管怎么接线都没反应
用命令改串口不会,希望有大神大大帮忙帮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inav固件,Y3尾旋翼舵机设置,舵机s1接线在pwm7,设置正反servo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v固件,Y3尾旋翼舵机设置,舵机s1接线在pwm7,设置正反servo 5

谢谢哦
那个老师方便给我个微信吗?因为您说的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B:
舵机要单独接电,你看看是不是单独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要单独接电,你看看是不是单独接电。

我的舵机就是接在5v上了,地线和信号线在其他的传输端口上

楼主:
舵机接在电机5还是电机6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