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使用情况

楼主(2019-10-12):
一直用这种电源。原来比较闲,有时间,所以电流一般设置在15A,由于今年事情多,留给我充电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所以充电电流

调整到25A。

设备输出24V,1200W输出电流为50A。

这台设备没虚标,只要超过50A(相当于1200W),设备就断电,出现“OCP”。

这样的话,用iCharger308DUO充5000mAh6S电池最高只能设置在23A。23.5A都不行。

网友A:
只能说这个电源功率差一点,用27V,60A的艾默生可以满功率长时间搞,经常2个6S16AH一起搞,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这个电源功率差一点,用27V,60A的艾默生可以满功率长时间搞,经常2个6S16AH一起搞,爽歪歪

后来用了这个,3000W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这个电源功率差一点,用27V,60A的艾默生可以满功率长时间搞,经常2个6S16AH一起搞,爽歪歪

充电电流设置为多少?谢谢

网友B:
最大50A电流。想用更高功率只能试试电压再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50A电流。想用更高功率只能试试电压再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设置为多少?谢谢

设置25,但到不了,毕竟308极限功率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25,但到不了,毕竟308极限功率在那

电源功率足够,308可以到25A

网友C:
我出门都是左右两边都25A充电  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出门都是左右两边都25A充电  挺快的

那是你的电源功率够大。哈哈。。。

网友D:
是不是 用24v 就可以提高到50a, 我一直用30v ,30a 都沒有。上次同時2台pl8 每台15a 一充就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用24v 就可以提高到50a, 我一直用30v ,30a 都沒有。上次同時2台pl8 每台15a 一充就斷了

30V可以到40A。功率是1200W。

网友:
等下再試一次

网友D:
上次我試定每台30a ,兩台就60a 我攪錯了,所以一充就斷。
今次我調低到15a一台,現在看看要用幾分鐘充好6s 5300

网友E:
我是用的2手艾默生R48-2900U 27V 60A 斥候308妥妥的,新款的风扇声音柔和很多。价格实惠190不含运费包3个月。楼主那个骚红的换我手里的可以换一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2手艾默生R48-2900U 27V 60A 斥候308妥妥的,新款的风扇声音柔和很多。价格实惠190不含运费包3个月 ...

190元 請上圖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0元 請上圖分享下

网友:
我知道了,這個是電訊牛,我也有一只 出100a的。

网友D:
剛才30a , 28分鐘,現在調高至40a 試。

网友D:
40a 充 4個 6s  53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a 充 4個 6s  5300

24V超过50A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a 充 4個 6s  5300

你这个还是V2

网友D:
我也不懂是不是V2 ,  設定40a 就ok 最高去到45a ,時間跟用30a充2粒差不多。省了換電時間。

网友:
電訊牛放了在公司,出100a 可以同時支援3台pl8 一次充 6粒5300

网友D:
謝謝你,還好看到這編內容,用了兩年,今天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你,還好看到這編內容,用了兩年,今天才懂。

功率等于电压×电流呀,前辈。功率限定了1200,要大电流,那就得降电压。

网友D:
師兄,明白了。謝謝。

网友:
还是服务器电源靠谱

网友:
5200都是两路用15.2a充,感觉这个数舒服,飞550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