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没osd

楼主(2019-10-12):
图传没问题,摄像头也没问题,接线图传分电板取电,摄像头飞控取电,单接图传摄像头都正常,接飞控上就没反应,飞控配置里面已经打开了osd,固件版本4.0.3,求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飞控上的5v,ram短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的5v,ram短接了吗

请问能给个图吗?

网友A:
你发的那个图就有啊,在uart1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那个图就有啊,在uart1旁边

图传和摄像头都有电,,短接没用,osd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切换下摄像头视频模式试试

网友:
摄像头有两种模式 切换另外一种 或者改自动试试靠

网友:
我也试过 看看接上飞控再用电表测一测各个线路有没有连通 我的之前就是插上飞控就不连通就换了跟线就ok了

网友B(2021-03-26):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图传摄像头测试过都是好的,接飞控上就连图像输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图传摄像头测试过都是好的,接飞控上就连图像输出都没有

你看看你的摄像头和图传在飞控上接的对不对,vin接摄像头 vout接图传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一下osd字体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