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50安电调质量不行?

楼主(2019-10-12):
请问下大家,我小胖子4s 5200毫安,9060桨,电机2216 kv1100,电调过热保护两次了,正常2216建议是30安或40安电调就够了,为什么50安电调还过热保护,听说好盈天行者50安不能买,是真的吗?

网友A:
不会塞在里面不透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塞在里面不透气吧?

有透气孔啊。

网友B:
果然是塞机仓里的!不过热才见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塞机仓里的!不过热才见鬼呢

前后有散热孔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俺这样 帖上 散热片 裸露在 外面 吹风凉快 。 【 40A 的 就 够用了,还节约不少钱 哟 ...

一直觉得裸露外面丑,算啦,还是裸露外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俺这样 帖上 散热片 裸露在 外面 吹风凉快 。 【 40A 的 就 够用了,还节约不少钱 哟 ...

这样不会过热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过热保护的

是的,在外面 吹风凉快,再也不会 过热 缓降 了 。
俺 试验过,如果装在 500直升机 电池斜面板的 下面

那么 30度环境温度,飞 3分钟左右 飞机就自动缓降
===> 电调过热保护 自动降低 输出了 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俺这样 帖上 散热片 裸露在 外面 吹风凉快 。 【 40A 的 就 够用了,还节约不少钱 哟 ...

已经外置了,再保护绝对电调问题了。

网友D:
你这电机有点给力啊,22xx的电机,持续10A左右就已经很烫了,高KV的可以短时间运行在20A,电流再大就要冒烟了。但把50A电调跑到热保护,那至少要持续30A以上吧。如果电调没设计问题,发热不应该那么高才对。连XXD那么差的电调,我把MOS补满都能持续20A以上。把电调脱光看看,用的啥管子,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机有点给力啊,22xx的电机,持续10A左右就已经很烫了,高KV的可以短时间运行在20A,电流再大就要冒烟 ...

外置了好了,电流最大也就20安,外置后通风非常好,但是下来还是比朋友的60安电调热。朋友60安是内置在机身的,也是小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机有点给力啊,22xx的电机,持续10A左右就已经很烫了,高KV的可以短时间运行在20A,电流再大就要冒烟 ...

已经空中烧起来了,什么破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