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飞盈佳乐60A,香香香

楼主(2019-10-12):
2019年12月12日,心心盼的飞盈佳乐X-Cross60A终于到了,下班回家装机
先来两组图看看它的做工

做工没话说,焊盘打孔,黄和紫在视觉上给人非常大的惊艳,总结一句话,质量可靠,颜值在线!

下面,首先焊电源,先来点锡

两面都上锡。因为佳乐焊盘有沉孔,所以我打算直接把电源线焊在凹槽里面,这样上面都不会妨碍。随便说一句,电源焊点一定要把锡上实,尽量包裹整个焊盘,另外烙铁温度要高,不要怕电调温度过高,多烫一下,让锡流进孔里面。以前有一次炸机直接扯脱电源焊点,损失一个电调,这样的错误不应该犯第二次。
下面怼电源线,先比一下

上烙铁,烧它

焊完电源,上机架看看电源和碳板有没有接触,防患未然

下面给电调各个焊点上锡,温度还是可以适当高点,让锡吃透焊盘,两面都来一下

各个焊点上完锡,我习惯对着电脑屏幕看看,有些时候能发现一些问题

以上搞完,上电容。
先比比,再剪剪,最后点点

电容不能把针焊得太死,后面换不好取。

搞完收工,明天出去爽一天!

网友A:
这电源线hold住240A么

网友B:
电源焊点不圆润

网友C:
比我焊得好

网友D:
焊接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E:
电源焊点一点都不圆润,盘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线hold住240A么

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焊点不圆润

锡不行,加热久了流动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焊得好

结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啊

个人感觉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既然配上了,就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焊点一点都不圆润,盘他!!

盘盘盘

网友:
楼主 穿越了吗?  12月12?  果然是玩穿越的

网友F:
楼主穿越回来了吗?说说12月份出了啥新玩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穿越回来了吗?说说12月份出了啥新玩意没

失误失误

网友G:
我也是这个电调,今天把大力f405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个电调,今天把大力f405烧了。。。。。。。。。

装机烧的还是得飞行时烧的?检查下线序和飞控上有没有掉的锡渣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机烧的还是得飞行时烧的?检查下线序和飞控上有没有掉的锡渣呢

线序没问题,上电bf试转也没问题,bl32调转向的时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序没问题,上电bf试转也没问题,bl32调转向的时候烧了

我上电就烧,检查了线序没问题,和上一架配置一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飞控上有掉的锡造成的短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上电就烧,检查了线序没问题,和上一架配置一样,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飞控上有掉的锡造成的短路

你烧得是飞控还是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烧得是飞控还是电调?

我是在bf里面已经上电看了,电机也转了一会,如果短路的话早烧了

网友F:
楼主你这电机怎么样,结实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烧得是飞控还是电调?

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电机怎么样,结实不?

还可以,但不推荐,这价钱可以选更好的

网友H:
这用多少C的电池,能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序没问题,上电bf试转也没问题,bl32调转向的时候烧了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betaflight在GitHub里的文档里写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但不推荐,这价钱可以选更好的

长得好看啊,那这个价位哪款比较好啊,tmotor太贵。

网友:
你焊的根本没有化透,换个大一点的电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用多少C的电池,能有这么大的电流

金砖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得好看啊,那这个价位哪款比较好啊,tmotor太贵。

致盈2306啊,闲鱼9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