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560新手3d固定翼测评

楼主(2019-10-14):
概括:
就如标题所写.该款飞机适合初学者萌新选择.只需要简单的组装,调试即可飞行.epp魔术板也比较耐炸,甚至有飞控的帮助可以让萌新轻松实现一键吊机.实在是萌新装B利器...
但是固定翼吊机本就是一项技术活,如果靠飞控来实现.就少了太多的乐趣,建议新手飞控吊机试试即可,提升下自己的兴趣.毕竟有兴趣了才会有信心去继续钻研,练习.玩固定翼还是要忘掉飞控,请使用人脑飞控飞行.

乐迪A560收到后只需要简单的将机翼粘到机身上,机身有一块可插拔的结构也需要粘好,再将副翼塑料拉杆接到舵角即可完成装机.

A560动力系统使用的是  飞盈佳乐 15A电调 5V2Abec,可使用2-4s电池

以及  新领航 2206f 1450kv 无刷电机

桨叶标配了两只 8*3.8 两叶桨

整机搭配一块 富力 2S 650mah 的电池

标配的是  乐迪T8FB 8通道遥控器 该遥控含有2个滚轮通道.一个2段拨杆通道.一个3段拨杆通道.以及正反舵调整开关

遥控器支持4.8v-18v供电.试了下可以塞得下3000毫安的2S电池

因为没有屏幕此遥控器需要用到手机调参,可以进行混控,大小舵配置.整机随遥控起送有micro,typec两个OTG转接头.官网查了下苹果的APP好像还没弄好

乐迪自主研发的飞控,可以实现5种飞行模式

当天测试的时候没明白.官网查了下开关说明.

实际上我们常用到的就是: 自稳模式.摇杆全在最上.一键吊机模式左拨杆下,右拨杆上.手动模式右摇杆最下,左摇杆上下都可以.

介绍完毕.进行简单的调试就可以飞行了.(到手基本不需要改动即可飞行,因为需要手动飞行所以根据自己习惯调了下舵)

搞定开飞..........................................

重点说明:
新手首次飞行需要进行一次姿态校准,确保自稳模式可以正常使用.方法是飞机放地上,遥控器外八字打杆,保持3秒以上.飞控绿灯闪烁一次说明校准完成!!!
每次准备飞行前飞控需要进行陀螺仪自检,飞机放平后不要晃动飞机.等待自检完成螺旋桨会轻轻转动一圈.发出滴.滴~哩声,飞控指示灯由闪烁变为常亮即可飞行

一键吊机模式使用说明:
左侧拨杆最下,右侧拨杆最上.飞机直立,轻微转动飞机方向使副翼保持水平即可.如果无反应.重新上电校准陀螺仪.

装机中发现几个问题:

epp材质比较软尾翼和垂尾没有进行加固

我们收到的时候变形严重.也可能是预装的时候没装好导致变形了,影响动作
准备埋两根碳杆加强了下,希望厂家进行改进

电机固定螺丝只有2颗.虽说够用.但还是4颗比较稳固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学习收藏~

网友:
上墙,什么时候二百了就买

网友A:
恕我直言,这样的一键吊机模式,会把手飞坏
小板板机吊机并不难,耐心练习几天,起码一面的吊机就没有问题了,而这个是方向控制旋转,副翼控制侧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这样的一键吊机模式,会把手飞坏
小板板机吊机并不难,耐心练习几天,起码一面的吊机就没有问题 ...

啥,又是一个把吊机飞成四轴的手法?伟力就是这种模式,飞惯了固定翼再飞这种模式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这样的一键吊机模式,会把手飞坏
小板板机吊机并不难,耐心练习几天,起码一面的吊机就没有问题 ...

这个我帖子里也说了,对于老手来说就是个玩具,和四通微型直升机一样,吊机全是反的,和手动吊机完全不一样,玩玩乐乐就好,真真练技术还是要回归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又是一个把吊机飞成四轴的手法?伟力就是这种模式,飞惯了固定翼再飞这种模式很难受

确实,这机器定位就是新手入门想体验下吊机,实际吊机手法完全不一样。我帖子里也说了,玩玩就好,想练技术还是回归手动,这个飞控挺好玩的,切手动就能正常吊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机器定位就是新手入门想体验下吊机,实际吊机手法完全不一样。我帖子里也说了,玩玩就好,想练技 ...

为什么飞控不改成常规吊机手法,舵面映射不变只是加了松杆回垂直,这样不是有助于练吊机吗。。。不知道厂家调这个飞控的时候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飞控不改成常规吊机手法,舵面映射不变只是加了松杆回垂直,这样不是有助于练吊机吗。。。不知道厂 ...

这个飞控有手动模式啊,手动模式就是正常的吊机,飞控吊机本来就是一个奇妙的产物,手动人脑吊机,和自动吊机本来就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有手动模式啊,手动模式就是正常的吊机,飞控吊机本来就是一个奇妙的产物,手动人脑吊机,和自动 ...

我的意思是,自动吊机练手没啥不好,只是吊机的时候,副翼杆还是副翼,方向舵杆还是方向舵,不要伟力x520那样变成四轴模式的手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这样的一键吊机模式,会把手飞坏
小板板机吊机并不难,耐心练习几天,起码一面的吊机就没有问题 ...

这个飞控可以调出正常手法的自动吊机吗?还是会强制转换坐标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可以调出正常手法的自动吊机吗?还是会强制转换坐标系

没用过啊。。。。。这样手法个人感觉会抽脑子

网友:
本来挺简单个事给弄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啊。。。。。这样手法个人感觉会抽脑子

我那个伟力飞翼也是这种吊机手法,看起来简单,但是飞过手动吊机的人完全没法适应。。。宁可滑跑降落

网友C:
挺不错的飞机 就是收到之后严重变形了 恢复了几天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飞机 就是收到之后严重变形了 恢复了几天都没成功

他这个预装的有问题,需要全部拆了重装的,垂尾和尾翼需要埋碳片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预装的有问题,需要全部拆了重装的,垂尾和尾翼需要埋碳片加强

包装盒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