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OL尾座式固件制作两轴问题

楼主(2019-10-13):
我用固定翼vtol尾座式固件制作了一个两轴 舵机水平已调平 遥控解锁后舵机自动一前一后倾斜 推油自旋无法起飞 舵机通道设置的左飞翼和右飞翼 就是77和78

上图解锁前 下图解锁后

网友A:
俺 也不懂 。。只是好奇——这 标新立异的 两轴机
增加 2个舵机 的成本 远高于 两个 马达 + 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 也不懂 。。只是好奇——这 标新立异的 两轴机
增加 2个舵机 的成本 远高于 两个 马达 + 桨  ...

只是玩而已 不考虑使用价值 成本等

网友B:
不要用左右副翼舵机,有专门的二轴矢量舵机输出,尾座式飞这个没问题,就是有一个不爽,就是油门归零后舵机不会自定回中。

网友C:
我也发现问题 用固定翼 的话 尾座式的话左右舵机用77-78前后方向哭控制 就是左右倾斜电机没有速度控制  用75-76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左右副翼舵机,有专门的二轴矢量舵机输出,尾座式飞这个没问题,就是有一个不爽,就是油门归零后舵机 ...

专门的两轴输出 我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问题 用固定翼 的话 尾座式的话左右舵机用77-78前后方向哭控制 就是左右倾斜电机没有速度控制  用7 ...

是的 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左右副翼舵机,有专门的二轴矢量舵机输出,尾座式飞这个没问题,就是有一个不爽,就是油门归零后舵机 ...

能具体跟我讲讲吗 弄了几天了 也没弄好

网友:
做好了吗?我也在做,但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左右副翼舵机,有专门的二轴矢量舵机输出,尾座式飞这个没问题,就是有一个不爽,就是油门归零后舵机 ...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能说说怎么用二轴矢量舵输出吗?如果可以的话加个好友qq:1573078978,非常感谢!

网友(2019-11-13):
73   k_throttleLeft         Throttle Left                         油门-左(差速控制左电机)
74   k_throttleRight        Throttle Right                        油门-右(差速控制右电机)
75   k_tiltMotorLeft        Vectored thrust, left tilt            VTOL倾转舵机-左(向量推力)
76   k_tiltMotorRight       Vectored thrust, righttilt            VTOL倾转舵机-右(向量推力)
77   k_elevon_left          Elevon Left                           飞翼-左舵机(免混控)
78   k_elevon_right         Elevon Right                          飞翼-右舵机(免混控)
这几个就是双发尾座的输出,73、74插左右俩电机,俩舵机yong75、76或者77、78都可以,但是75、76有参数可调矢量的一些设置,你说的舵机不回中,是从飞控上电,然后解锁,就直接满舵吗,还是说,解锁后认为改变了飞机的航向,它自己满舵之后你拿着飞机转一下航向,舵机能自己调回中位;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正常了,固件本身的问题,前者的话,在q自稳模式下,校准一下加速度计水平面试试。

网友:
刷的是px4,固件还是ardupilot固件?设置有区别。

网友(2023-02-13):
刷的什么固件版本

网友(2024-02-28):
我也在搞个尾座两轴   但是  一推油门  倾转舵机就会前后动  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