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13):
数码
舵机
和模拟舵机能共用吗?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FUTABA的高速模式可能你的模拟舵机会受不了。

网友A:
只要是能单独用模拟舵机的地方加上数码舵机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答复 我的飞机襟翼是模拟舵机 两个副翼我想用数字舵机

网友B:
最好都换成数码舵机 省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都换成数码舵机 省得麻烦
ok 看来总会有点麻烦了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两个反应速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