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卡錄版ET85(搭小上蓋)配置方案

楼主(2019-10-13):
最近淘了LDARC ET85的KID機架組來玩,像中的是它的機架包含碳纖底板,整個機子感覺耐用度提升不少。
廢話不多說,這是我在這個論壇第一次發表,請多多包涵...完工後的飛行 https://youtu.be/ns7gYbiC9iI
配件:ET85機架,iFlight SucceX 12A Whoop 飛塔,Caddax Baby Turtle卡錄,Diatone 1104 KV6000電機(支援3~4S),後續會使用TBS黑羊的Crossfire Nano接收。
粗組的方案如圖,即使採用HD卡錄,也完全不需要使用大型的上蓋

和之前先完成的ET85放在一起,一模模一個樣,只差在一個有HD卡錄

1. 將AIO飛控放置於機架的電池倉,螺絲從下往上鎖,這樣原本飛控的位置就可以保留給卡錄主板

2. 我們需要一個20*20轉36*36(Whoop)的轉接板(用來固定卡錄主板),當然有卡到的地方(天線接口)需要裁減掉

3. 將卡錄的主板鎖到轉板上,基本上是直接貼合不加中柱

4. 然後將卡錄的板子裝到機架上,位置剛剛好

5. 最後,將鏡頭鎖到上蓋,固定好天線,這樣大致就完成了,而且還保留了記憶卡的取出口。

至於接收,可以塞在上蓋上方,完滿組好自己期待的85mm軸距Whoop機。
其他,就只剩焊接與走線了。
附上2台機子的合照(黑機已經在玩),待完工後,再PO出錄製的HD影像效果。

最後附上飛行的連結:https://youtu.be/ns7gYbiC9iI
抱歉,我只有Youtube的網站可以上傳影片。

网友:
很精致,很漂亮。

网友A:
整个配下来 需要多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配下来 需要多钱呀

算算大概也要1000出頭吧!

网友:
这操作牛逼,这机可玩性很强

网友B:
請問這是用甚麼槳? 型號可以講一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用甚麼槳? 型號可以講一下 感謝

銀燕 Emax AVAN 2吋槳。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算大概也要1000出頭吧!

这个价格还是默默上原厂好了^O^

网友C:
拿块25转20的板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块25转20的板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我標錯了,應該是20*20轉36*36(Whoop),
淘寶買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312a.7700824.w4002-21472528496.41.1c3655bcVXiUPX&id=583613420056
我是買這網站上的樣式16*16轉36*36,但實際到貨卻同時包含20*20的孔位,你可以問問。

网友:
这机子确实好看,顶一个

网友D(2020-02-19):
相比原厂配置飞起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D:
楼主,可以再详细说说飞控板、卡录板是怎样安装在机架上的,看你贴好几回了还未搞清楚?

飞控板装在下边,螺丝自下往上装,是占用了原来固定飞控的螺丝孔吧,那卡录板和转换板又固定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再详细说说飞控板、卡录板是怎样安装在机架上的,看你贴好几回了还未搞清楚?

飞控板装在下边 ...

飞控板装在下边,螺丝自下往上装,是占用了原来固定飞控的螺丝孔吧,沒有占用啊! 你都看出螺絲是從下往上裝,所以上方的4個固定桿還是空著的,留給卡錄和轉換板上的藍色避震墊套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比原厂配置飞起来有什么不同?

沒什麼不同,只有爽度不一樣!
因為不喜歡太大的上蓋...

网友E(2020-11-05):
听说原厂飞控做大的动作飞机会抽风,请问楼主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原厂飞控做大的动作飞机会抽风,请问楼主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還好! 沒發生過。不過機子早就拆了,換成3吋牙籤機在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