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4.1新rpm滤波

楼主(2019-10-13):
有人试了吗?需要32位电调开启这个功能。
按JB 的教程试了下,一推油门翻了…
赶紧回4.0.6

网友:
4.1正式版本?

网友:
到今天还是4.1 RC6

网友A:
试了,很好用,没有问题。我用的版本是4.1R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很好用,没有问题。我用的版本是4.1Rc6

默参还是自己调的~
PID 对我来说向来都是玄学…越调越屎。还是默参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参还是自己调的~
PID 对我来说向来都是玄学…越调越屎。还是默参好…

我保留了原来的参数,新参数用了默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保留了原来的参数,新参数用了默参。

还好我也有保留参数的习惯。刚才看了你帖子我又刷了一遍,这次把以前的RESOURCE恢复了一下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当时设置的RESOURCE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我飞控的一个电机通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我也有保留参数的习惯。刚才看了你帖子我又刷了一遍,这次把以前的RESOURCE恢复了一下好了。不知道是 ...

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2020-01-09):
4.06刷4.10必须擦除才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