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大神请进!!!!!!!

楼主(2019-10-13):
穿越机一边打方向一边打副翼 小幅度正常 副翼力度一大就翻车 这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下?

网友A:
什么模式??半自稳?

网友B:
凡是遇到能正常起飞悬停,之后的翻车问题。99.999%都是电调的锅。。。替换测试吧。

网友C:
不会翻那还叫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遇到能正常起飞悬停,之后的翻车问题。99.999%都是电调的锅。。。替换测试吧。

还有可能是螺丝顶到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半自稳?

就是普通的手动模式 轴距75的圈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遇到能正常起飞悬停,之后的翻车问题。99.999%都是电调的锅。。。替换测试吧。

两块不同的主板 不同的两套电机 都这个情况 这次还是用的翼飞12a的一体主板 上的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翻那还叫穿越机?

你完全没理解我要表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块不同的主板 不同的两套电机 都这个情况 这次还是用的翼飞12a的一体主板 上的2s

单独副翼打满没任何问题 方向打满也没任何问题 唯独两个不能一起大幅打 副翼小幅度打是可以绕桩的 打猛点肯定就乌龟砸地上了

网友D:
小鸡把怠速调高一点。pid参数调仔细一点,太大的参数,导致溢出,飞机就一通乱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手动模式 轴距75的圈圈机

你自己没表达清楚,手动打满肯定翻,半自稳打满也肯定翻,只有全自稳才能打满不翻,飞控有角度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把怠速调高一点。pid参数调仔细一点,太大的参数,导致溢出,飞机就一通乱滚了。

参数快接近默认了 1s从未有过问题 2s都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数快接近默认了 1s从未有过问题 2s都是问题

默认参数对小鸡来说太大,先调到默认参数的一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参数对小鸡来说太大,先调到默认参数的一半试试

试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