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双体船

楼主(2019-10-13):
我也来个PVC双体船

楼主:
买材料,开工,,,,

楼主:
做船身,先用黄胶粘,以后定型了再用PVC胶水固定

楼主:
动力呢,刚好有几个无刷电机,内置驱动的,先用来试试

楼主:
螺旋桨直径有点小,28mm

网友:
加油,期待后续。完工下水大吉!

楼主:
不知道下水效果如何,接头先用胶水和胶带固定,以防后面要修改,电池用根木棍绑上去真怕丢水里了,,总之,好丑各位请见谅,下水后回来再修改和美化

难看吗?

难看吗?

楼主:
遥控就用自己的工控模块吧,距离只有100米

楼主:
整体固定好

楼主:
电机的固定孔用白胶堵住,轴就不做防水处理了,试完动力,要真漏水就任它去了
计划是后面换更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遥控器还没做好,先做了个控制端,只能运行在电脑上,下水的时候就抱着个笔记本去水边了
试机正常,两个轮机前进倒车左右
视频能直接发就好了

楼主:
右轮机速度偏慢,看来要用闭环控制才能保证双轮机速度一致了
后面有空再改改软件,临时用转速补偿平衡一下吧,估计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轮机速度偏慢,看来要用闭环控制才能保证双轮机速度一致了
后面有空再改改软件,临时用转速补偿平衡一下 ...

船体貌似很重,这桨也太小了吧,呵~~小马拖大车,估计慢悠悠竹排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体貌似很重,这桨也太小了吧,呵~~小马拖大车,估计慢悠悠竹排的节奏

手上有什么用什么先,以后换大的

网友:
下水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体貌似很重,这桨也太小了吧,呵~~小马拖大车,估计慢悠悠竹排的节奏

因为这种带驱动的无刷电机是低速、低功率的吧。怕是在水里“龟速”也不易达到的

楼主:
下水试航
小马拉大车

楼主:
这动力,,,不说了,下一步改造......

网友B(2019-12-05):
挺好,有启发,正想做一个Pvc 打窝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固定孔用白胶堵住,轴就不做防水处理了,试完动力,要真漏水就任它去了
计划是后面换更大功 ...

普通无刷电机可以放在水中用因为电机中没电子元件,这个内置驱动的电机有电路板是不能进水的,不知你的电机内的驱动电路板做没做防水.

网友D:
感觉这样阻力偏大,可以考虑把管子一端加热软化后,2个板子夹扁合拢,填胶密封,自然形成船头过渡,在打磨圆滑就行了。

网友:
中间那两根横着的管阻力太大

楼主(2020-02-29):
引用 网友B:
挺好,有启发,正想做一个Pvc 打窝船

期待佳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无刷电机可以放在水中用因为电机中没电子元件,这个内置驱动的电机有电路板是不能进水的,不知你的电机 ...

没有防水,这二手电机也就随便虐吧,以后想换大功率的再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样阻力偏大,可以考虑把管子一端加热软化后,2个板子夹扁合拢,填胶密封,自然形成船头过渡,在打磨 ...

3D打印船头,,,

网友E:
改造进度如何了?我最近也在弄一个PVC双体船,希望你快点改进,我好借鉴一下成熟的经验,哈哈哈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和你思路一样的,电机会进水!回家后一定把电机弄干,不然电机转子锈死就不好弄了!

楼主(2020-04-07):
引用 网友E:
改造进度如何了?我最近也在弄一个PVC双体船,希望你快点改进,我好借鉴一下成熟的经验,哈哈哈

打算做一个小一点的船体,这个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