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color 飞盈佳乐 x-cross 60A 电调开箱评测。

楼主(2019-10-13):
最近收了一套飞盈佳乐60A,正好最近需要装一台6s竞速机,下面对它进行开箱评测。

大家请忽略掉这杯烤酸奶,蛮好喝。电调采用塑料外壳包装,正面是flycolor 的logo。手感方正,拿起来也比较有感觉。不二的选择

打开包装盒,首先呈现的就是骚紫色60a电调,采用海绵包裹着,能有效防止静电和快递暴力运输。

电调套装里面包含一根电源线,螺丝配件包,两根8p和10p硅胶线,硅胶线可以直接链接 flycolor X Tower F4飞控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改线。

电容还比较贴心的准备了,热缩管,这个赞一个。可以防止电容导线过长炸鸡导致短路。一般我们也可以用减下来的硅胶线包裹下,硅胶线效果更棒

取出电调,拿在手上的感觉十分厚重,用料十足。飞控正面是骚紫,铝合金散热器,有效减缓电调温度,充分散热。电调端口可以直插飞控,可以根据飞控端口定义进行改线,VBAT 为电池电压,请谨慎连接飞控。Cu.为电流检测接口,可以连接对应飞控的电流检测接口。

电调采用ARM 32bit Cortex 核心MCU,电调支持Damped light 再生制动,使得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效率更高,油门极速变化电调响应更迅速,稳定性和灵活性显著加强。在电调元器件表面刷了一层三防漆,可以防止水滴、泥沙、锡点造成的断路,有效保护电子元器件。

电调焊接采用金属化工艺,焊接边缘采用金属包裹,可以增大焊接面积,让焊点更饱满,牢牢锁住电机线,让飞行更安心。

预装机配置,刺刀Pro 机架,6动力,加上飞盈佳乐60a你就是这条街最暴躁的崽!

网友A:
7台机全换了飞盈佳乐60A四合一,目前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台机全换了飞盈佳乐60A四合一,目前没坏过。

这么豪气的嘛?

网友:
可能记错了,不止7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