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420上蝎子3020-1000kv用好盈v4 60a够力吗?有必要上8 ...
sab420上蝎子3020-1000kv用好盈v4 60a够力吗?有必要上80a吗?

楼主(2019-10-13):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没有飞过这么大的飞机,我觉得看看电机的电流参数就明白了吧最大电流多少,最大电流小于等于60A就可以

网友B:
用80A吧,练练悬停航线就60A,80A留点余地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主要是80a电调不好安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