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喷射艇。拉网船,拉网船,拉网船。。。。。。

楼主(2019-10-14):
制图,改图。。
无骨架船体。。
0.5mm不锈钢板激光切。。
手工折弯。。
冷焊装配。。
冷焊满焊。。
抛光。。
3D打印泵体。。
上设备。。
桨叶36mm。。
电机3674。。
电调120A。。
时间匆忙,制作粗糙。。

楼主:
沙发沙发沙发。。。试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推力太强。。后轴承散架了。。

楼主:
版主求精呀

网友A:
应该在壳体和浆轴之间设计传递推力的结构,推力通过壳体直接到船体,电力只负责传递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壳体和浆轴之间设计传递推力的结构,推力通过壳体直接到船体,电力只负责传递扭矩

请问一下有参考的图片或者结构设计么?

网友:
没有诶,你可以先看看常规船模怎么处理推力问题的,应该可以获得灵感

网友B:
船大泵小,比例失调啊,这3D喷水泵如何承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大泵小,比例失调啊,这3D喷水泵如何承受得了?

比例是刚好的。船很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大泵小,比例失调啊,这3D喷水泵如何承受得了?

我那个32毫米浆的泵推的是860毫米的船,带上电池船重11斤。

网友C:
船重,动力悬

网友D:
轴管与轴之间加平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管与轴之间加平面轴承

已经买了

网友:
STL文件 能发下吗

网友E:
既然做了不锈钢船体,为什么不做不锈钢的喷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做了不锈钢船体,为什么不做不锈钢的喷泵呢?

没能力。。。没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败了?

没啊。

楼主:
重新做了尼龙12+40%碳纤高强度泵体。原来那个40%油门泵体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重,动力悬

轻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得很

大喷泵搭配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