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坑穿越,求大神们建议

楼主(2019-10-14):
之前玩过航拍4轴,有一对配件,想低成本入坑穿越的话大神们有些什么好建议
现有的配件有
1.2212 960kv电机4个,好盈40a电调4个
2.dji的精灵电机电调一套,dji10寸奖2套
3.2700-5300mah s3 35c电池3个
4.naza控两个

有哪些东西可以废物利用?看了一圈好像穿越都是5寸以下为主,10寸的根本没见到人组,是因为体型太大机动能力不足?只适合做长航时的航拍用?

网友A:
估计就4个电调可以利用用了,也要看型号和体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4个电调可以利用用了,也要看型号和体积了。

还有电池~可以当电包用

网友:
都换一下吧

网友:
电池给眼镜供电,其他都没用的

网友B:
建议装台110-120轴距左右的吧。太大的危险。又不贵。看我的主题。

网友:
搞个380 450轴距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装台110-120轴距左右的吧。太大的危险。又不贵。看我的主题。

现在大家都玩开始玩110-120这么小的吗?有什么好机架推荐?

网友:
先买个室内有刷练练手,两三百元够了,收个二手一百多的也行

网友:
这个配置,确实只有电池能用了

网友:
电池能用,其他的都不适合五寸穿越机

网友:
穿越机还是五寸好玩儿,穿越机优势方便携带,远航花飞速度都可以,再大的桨就像f450更适合远航航拍了还不好带出去拍风景

网友C:
你要是不嫌大,穿越机也可以很大比如x-class,看你飞场条件,和个人喜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不嫌大,穿越机也可以很大比如x-class,看你飞场条件,和个人喜好吧

一线城市飞场是个大问题,我还是装个小的吧

网友:
占个坑儿

网友:
刚开始玩,还是小机靠谱~ 一个是炸鸡成本低,二是没那么危险~

网友D:
基本没啥可用的了,你那好盈40A对于穿越机来讲太大了,重量也大,即使能装机架上也会因为太重减少飞行时间。电池大容量的不适合穿越,即使能装上去估计也不会有花飞效果,顶多能平稳飞行。我也是从大四轴过来的菜鸡,论坛里泡了好多天了,有空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啥可用的了,你那好盈40A对于穿越机来讲太大了,重量也大,即使能装机架上也会因为太重减少飞行时间 ...

嗯嗯,一起加油

网友:
  除了电池能间接的使用以下  别的都要再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