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复材汽油机,以及os和saito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9-10-14):
各位大佬能否推荐一款复材的汽油机。初步预算空机3000左右。看上了初教六~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吗?发动机来说,os和saito哪个的汽油发动机更为稳定一些…求用过的来讲讲。用os95装了台大嘴鸟总感觉全油门和半油门没什么明显的加速感。只感觉到了油耗的增加…初教六来说标配的发动机dle35好像如果卖4冲程的可否选择40cc的,动力能否够用。谢谢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就是加油站打不出来油了,私人那里只有95,这两款发动机用95可以吗…

网友A:
你用的是OS FS95V吗?刚入,感觉动力是不咋滴

网友B:
Dle ,便宜又好使,dle35妥妥的,加速性能比30好

网友C:
我有一台SAITO  FG36    油门曲线非常好     声浪也爽   优其是最高速  哪感觉爽死了   最低速 嗒嗒嗒  灰常稳定    就是3000搞不定。一定要用95冲程长 压缩比大  非常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e ,便宜又好使,dle35妥妥的,加速性能比30好

本地有一个用dle的朋友…他的老是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SAITO  FG36    油门曲线非常好     声浪也爽   优其是最高速  哪感觉爽死了   最低速 嗒嗒嗒  灰 ...

不~空机预算3000左右,发动机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OS FS95V吗?刚入,感觉动力是不咋滴

对,我感觉动力半油门和全油门的区别仅体现在油耗…可能是我不太会设置油门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