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浏览器怎么加载不了BL调参啊!

楼主(2019-10-14):
我的电脑安装不了BL和CL调参软件,按照说明都试了也不行啊!那位老师出来指点一下,谢谢了!我看说明有的说直接拖过来CRX文件,有的说把CRX改成rar解压在加载,我都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bf调参现在都不用使用谷歌浏览器的拓展程序了,单独出来了,成了一个软件

网友:
直接找个穿越机群里下载bf安装包,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betaflight configurator 现在已经独立成一个软件了

网友:
你这不是已经装上了么

网友:
去github找对应系统的安装包,现在betaflight configurator已经从chrome里独立出来了

网友:
可以用chrome os 版本,只有10多mb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非常感谢,我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