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记录自己直升机成长使的过程贴

楼主(2019-10-14):
自从今年七月份购入机子进行调试后的记录过程,一步一步的

七月二十八号,直机自行调试完,第一次试飞,那时候手都是抖的。

七月二十八号,直机自行调试完,第一次试飞,那时候手都是抖的。

楼主:
二零一九八月四号 正式飞
二零一九八月四号 也是首炸,炸鸡是因为高空看不清姿态,直接俯冲下来炸地面。
损失:脚架、电池仓、尾撑、一边桨夹、横轴。首炸成本大约是233元

首飞首炸

首飞首炸

首飞首炸

首飞首炸

网友:
越炸技术越成熟

网友A:
高手都是一路炸过来的

楼主:
二零一九年九月八号
玩了一个月不到就首翻了,而且没炸,每个星期都是星期天去飞几电。

在此期间做的外场电源

在此期间做的外场电源

首翻当天设备

首翻当天设备

CAD

CAD

外场电源面板

外场电源面板

楼主: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号
中秋把机子带回家了,在外练习的时候,由于倒飞技术不成熟,结果把树冠砍了,最后炸鸡,
损失配件如下:大桨、十字盘拉杆(直接炸不见了)、尾舵机座。头罩底部开裂(头罩自己碳纤维做的比较硬)损失金额大概:125块

砍树冠炸鸡

砍树冠炸鸡

环氧树脂修补

环氧树脂修补

半成品

半成品

环氧树脂修补

环氧树脂修补

自己碳纤维糊的头罩

自己碳纤维糊的头罩

楼主: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模友约飞珠海北,刚修好的机子,回厂换齿轮的舵机刚回来。于是就一起约飞去了,结果飞机起来了状态良好,当时的风速大概有5级风。后面飞机慢慢往前飞,拉杆打满都没反应,越看飞机越远只能切熄火炸地上了,由于都是草地,这次零损失。就是大桨与桨夹位置有剐蹭。后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玩了,当天就买了一台亚拓470.只有一台机子真心不行、

大合照

大合照

飞机最后拍照

飞机最后拍照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四日
地点是三乡镇小琅环附近。今天是亚拓470的首飞,结果自己设置错了,飞机起飞陀螺仪修整反了,起飞就炸。
损失:大桨一幅,尾管一根,脚架一个,尾传皮带 合计费用大概70元

炸鸡后拆解了

炸鸡后拆解了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六日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直接提前结束国庆爽飞的心情。两台机子都炸了。地点是三乡镇小琅环附近。
损失:富丽420损失大桨一幅,脚架一个,主皮带一根。合计费用大概118元

修复中

修复中

修复后的喷漆

修复后的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是一路炸过来的

所以我才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过程

楼主:
不炸就不是玩直机的,记录一下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地点:珠海北轻轨站附近
今天的主角是亚拓470,第二次飞,又炸,也是姿态修正错误,炸完后现场调试参数,借模友的桨来飞了几个起落,亚拓的机子就是软。
损失:大桨一幅 合计29元。

模友们的飞机,

模友们的飞机,

网友B:
那个外场电源做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外场电源做的挺好

飞小飞机够用了,可以充20电左右

网友C:
外场电源漂亮,话说这个铝盒子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场电源漂亮,话说这个铝盒子怎么找

只有小的,没有大的,不然我都做大AH的了,淘宝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场电源漂亮,话说这个铝盒子怎么找

【【反欺诈志愿者联盟】苏州柯华【仪表壳体大全】】https://m.tb.cn/h.eL1FSdN?sm=674f04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aA2OYprBXhw¥后到◇綯℡寳

网友B:
你们是在珠海吗?我过几天也去那边待上一阵子,我也是新手 有时间带上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在珠海吗?我过几天也去那边待上一阵子,我也是新手 有时间带上我呗

我也是新手,我是中山的,只是去珠海一起玩而已,到处跑的

网友D:
感觉是炸鸡账本。
2个月就翻的以前也见过,没多久就升级到顶了,然后兴趣就没了,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炸鸡账本。
2个月就翻的以前也见过,没多久就升级到顶了,然后兴趣就没了,退了。

没多久就到顶了?啥意思?我今年先把基本功练好,在练个钟摆,正钟和侧钟,练到不炸就满意了,明年在进阶自旋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多久就到顶了?啥意思?我今年先把基本功练好,在练个钟摆,正钟和侧钟,练到不炸就满意了,明年在进阶 ...

1年以内侧摆自旋翻什么都炸成了,觉得直机没意思了,好像去玩竞速固定翼了,再后面就没东西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年以内侧摆自旋翻什么都炸成了,觉得直机没意思了,好像去玩竞速固定翼了,再后面就没东西想玩了。

我应该不会,我玩航拍,再到穿越机,再到直机。

网友E:
炸的太多了 路走得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的太多了 路走得辛苦

不炸机技术不成熟,炸鸡还有修的乐趣

网友F:
楼主2月就能翻 我这7 8年了还在悬停 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2月就能翻 我这7 8年了还在悬停 差距啊

我一个月多四天首翻的,八月四号正式飞,首炸。九月八号首翻,没炸,翻过来的时候手抖脚抖,最后飞了四电

网友G:
夏天好手工,周末再来珠海北飞,草深,炸鸡损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夏天好手工,周末再来珠海北飞,草深,炸鸡损失小

可以的,修好机子先

网友:
看的我也好想飞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亚拓470第四炸,空中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没动力翻正后动力恢复,但为时已晚。切熄火坠机。
损失:横轴一根,大桨一幅;合计70人民币。

没炸之前

没炸之前

没炸之前

没炸之前

拆开就这样了。

拆开就这样了。

横轴,大桨已坏

横轴,大桨已坏

网友H:
请教个问题,亚拓470L,futaba16sz,设置缓启动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个问题,亚拓470L,futaba16sz,设置缓启动在哪里设置?

他电调本身就有缓启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电调本身就有缓启动

那就是说不用调试就可以了!楼主说亚拓的机子软,炸鸡损失较大,那什么机器炸鸡损失小精度还高呢?这玩意儿总炸又没有啤酒,这鸡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是说不用调试就可以了!楼主说亚拓的机子软,炸鸡损失较大,那什么机器炸鸡损失小精度还高呢?这玩意 ...

练好自旋定点,就少炸鸡了,我这边的老模友告诉我的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六号
地点:中山站二飞场。
机型:亚拓470lp
事故:飞机正常倒飞航线,飞着飞着飞机突然没有动力,用负螺距顶住飞机准备降落,结果一秒后飞机动力恢复,锁尾完全挂掉,升降、负翼,方向全部不能动。唯有螺距可控。当时就盘旋到树冠就切熄火负螺距顶住降落。挂树了,二十多分钟擦找到,舵机就憋烧了。问了老模友,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调BEC输出有问题,空中断电导致陀螺仪重启。准备换个电调在测试。

烧坏的舵机

烧坏的舵机

分解中

分解中

憋烧的舵机

憋烧的舵机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地点:中山站二场
机型:富丽420
事故:飞机降落小炸刮断舵机臂,从新安装好舵机臂在上天倒飞悬停,突然失去动力,由于距离地面高度太低翻正不了,直接熄火炸鸡。

完事

完事

直接保养

直接保养

修机现场

修机现场

修机现场

修机现场

炸鸡现场

炸鸡现场

炸鸡后

炸鸡后

网友I:
楼主感觉飞行前要做好检查可以减少不必要炸鸡,飞行中丧失飞行动力试过几次了。我记得我今年就试过丧失动力,飞机直接掉积水里。损失了电调,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感觉飞行前要做好检查可以减少不必要炸鸡,飞行中丧失飞行动力试过几次了。我记得我今年就试过丧失动力 ...

在地面检测不出来,地上没问题

网友B(2019-11-24):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我是中山的,只是去珠海一起玩而已,到处跑的

知道珠海和中山哪有模型实体店吗?想去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珠海和中山哪有模型实体店吗?想去转转

你要看什么模型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看什么模型先

固定翼和直升机还有遥控器,综合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和直升机还有遥控器,综合一点的

有是有,但是直升机,固定翼比较少,多轴遥控器等配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是有,但是直升机,固定翼比较少,多轴遥控器等配件比较多

直升机就好,告诉我个地址,多谢

网友J(2021-08-15):
引用 楼主: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地点:中山站二场
机型:富丽420

飞越380的金属底板框架好不好用?炸了会变形吧?和富力塑料的相比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越380的金属底板框架好不好用?炸了会变形吧?和富力塑料的相比怎么样呢?

变形了直接扳回来就能用

网友(2022-02-18):
什么飞机,炸鸡成本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