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泰世X3十字盘虚位怎么破?

楼主(2019-10-14):
如图加垫片?试过冰人的金属十字,问题依旧

网友A:
是轴承虚位还是红色零件和轴承之间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承虚位还是红色零件和轴承之间虚位?

轴承与红色零件的上下虚位

网友:
继续飞吧,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与红色零件的上下虚位

买来就有虚位?那只能加垫片了。如果是使用久了产生虚位那就上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就有虚位?那只能加垫片了。如果是使用久了产生虚位那就上紧螺丝

新的不知道,得拆一个看看

网友:
螺丝拧紧了?是不是飞多了拉变形的。加垫片吧。

网友:
我的380一堆虚位。。。这个位置也虚了。还没有解决

网友:
涂点502,实在不行上哥俩好!干硬了用砂纸转着砂!磨到轴承刚好能紧!

网友:
502加洗衣粉伺候。完事后记得打磨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自己早就解决了,很简单,鱼眼轴承没有安到位

网友B:
不是虚位问题,鱼眼轴承没有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虚位问题,鱼眼轴承没有安到位

OK,我检查,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