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摄像头焦距要调节多远比较合适

楼主(2019-10-14):
具体到多少米的参照物清楚了好一点。
近了远处糊容易上电线,,远了近处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

扯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扯啥呢

参考gopro 好么!好心回复,你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gopro 好么!好心回复,你扯啥呢?

Gopro是无限远?这不是瞎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pro是无限远?这不是瞎扯

为什么手机、相机拍摄都需要对焦

而精灵4、Mavic Air、Spark、GoPro不用对焦

还能把近处和远处都拍清晰呢?

有些朋友知道光圈越小景深越深

然后据此猜测是因为光圈够小、景深够深的缘故

其实这只答对了一半

它们之所以从远处到近处都能清晰

是光圈、焦距、传感器以及对焦点共同配合的结果

而这种技巧就叫做「超焦距」

要理解超焦距,先得从景深说起

虽然相机的焦点理论上是一个点

但现实中的镜头和感光元件都是有精度范围的

因此,光线会聚在感光元件上时

会有一个可接受的弥散范围,称之为弥散圆

直径一般是传感器单个像素点的两倍

弥散圆内的像看起来都是清晰的

而能让物体都有清晰成像的范围,就是景深了

那么景深和超焦距又有什么关系呢?

拍过糖水人像的朋友都知道

对焦点越近,景深就越浅,背景虚化的就越厉害

而当对焦点越推越远,景深就会原来越深

因为这时,景深的远点和近点都会随着焦点后移

但景深远点退后的速度

要比景深近点退后的速度快很多

所以景深总体是变深了

但后移的远点总会在某一时刻变为无穷远

此时如果继续推远焦点

景深的远点仍是无穷远

但景深的近点会继续后移

所以,景深总体反而会变小

总结:只有远点刚刚到达无穷远的时刻

此时的景深才是相应光圈和焦距下的理论最大值

这时焦点所在的位置,就是超焦距点的位置

说到这里你们了解了

超焦距点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它达到了该硬件条件下

能够达到的景深最大值

所以很多追求广角、大景深的设备

都会直接采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最大的景深

让更多的景物都在清晰范围内

拍摄起来就更加方便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航拍无人机Mavic Air

它就能拍清0.5米之外的所有景物

还有追求便携和超广视角的GoPro

它的景深近点只有0.3m左右

手持都可以拍清自己的脸

网友: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手机、相机拍摄都需要对焦

而精灵4、Mavic Air、Spark、GoPro不用对焦

好了,明白了。你没飞过穿越机,不用说了

网友B:
上大疆fpv套就清楚了,不然模拟图传怎么调都是模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大疆fpv套就清楚了,不然模拟图传怎么调都是模糊的。

我是说对焦点,不是画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了,明白了。你没飞过穿越机,不用说了

人家没说错,只要不是微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没说错,只要不是微距,就可以了

不是的,你体验下调到1m和50m,不一样

楼主:
得到runcam老板回复,雨燕2出厂焦距在2-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