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纸飞机休闲娱乐

楼主(2019-10-14):
最近好无聊    干活的地方有个大院   飞太大的飞机不够   小飞机还行  弄个纸飞机无聊时候玩

电机:1806   kv2280
电调:12A
电池:3S850hm
两个9克普通舵机

电机太小没有适合的电机座  只好自己画一个

飞机我用kt板直接UV的   不是覆膜那种  覆膜的太重了

大概安排一下电池和电机的位置看看中心如何

最开始用的4寸桨感觉动力不是太足    后期改成5寸可以暴力一些

最后晒晒我的航空开放日门票  18号看飞行表演去

网友A:
看着不错,携带方便不,淘宝关键词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携带方便不,淘宝关键词是啥?

自己做的   不是淘宝货

网友B:
翼展多少?想给小学生开个航模社团,想搞个小翼展的纸飞机入门,我觉得翼展50cm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多少?想给小学生开个航模社团,想搞个小翼展的纸飞机入门,我觉得翼展50cm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我这个翼展700  长度600     太小的话估计会很贼不好操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多少?想给小学生开个航模社团,想搞个小翼展的纸飞机入门,我觉得翼展50cm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推荐入门还是标注的800翼展比较好   飘浮性  稳定性都不错  还能上大点的电池续航时间也有保证   太小的话对于新手来说操控会很累的越小越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推荐入门还是标注的800翼展比较好   飘浮性  稳定性都不错  还能上大点的电池续航时间也有保证   太小的 ...

那就干脆比赛的标准1米翼展更好了,再用2212 1400kv的电机配上8寸桨,更慢

主要是觉得太大了小学生低年级的怕不好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干脆比赛的标准1米翼展更好了,再用2212 1400kv的电机配上8寸桨,更慢

主要是觉得太大了小学生低年 ...

确实太大小学生的话不好投    可是太小又不好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