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螺距的问题,知道的劳烦解答,谢谢!

楼主(2019-10-14):
   我新买了一个k130,设置的是3d模式,螺距正负100,一条斜直线,但是发现飞行悬停的时候,轻轻打一点螺距没有什么反应,如果在补偿一点感觉飞机突然很大的螺距输出,导致悬停高度不好控制,要么突然飞很高,要么突然很大的速度往下降。这个问题具体出在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呢?遥控是14sg的。

网友A:
试试螺距正负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螺距正负70~

中间还是0,2和4的位置是50吗?

网友B:
拔掉马达线,头凑上去看斜盘整个行程是不是均匀无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马达线,头凑上去看斜盘整个行程是不是均匀无卡顿。

油门锁定后看过那个舵机的行程都几乎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锁定后看过那个舵机的行程都几乎一致的

有的控上油门锁定是另一种飞行模式,有独立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还是0,2和4的位置是50吗?

1和5是正负70,其它点在斜线上。设置这样的螺距曲线是为了减少集体螺距,使螺距更加平顺~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你的集体螺距过大。  就是主桨螺距过大。小鸡11度足够了。你自己看看推满多少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5是正负70,其它点在斜线上。设置这样的螺距曲线是为了减少集体螺距,使螺距更加平顺~

谢谢你,我等下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等下去试一下。

不用谢,祝你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