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小公主该把水泵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9-10-14):
小公主改水泵供水冷,各位大神一般都是放在什么位置上?

网友A:
水泵放舵机右边,舵机左边放接收电和水泵电池

网友B:
舱内,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

网友C:
水泵不要离接收太近,会导致失控

网友D:
水泵还有固定的位置吗?

网友E:
航模电气设备安装,考虑以下几个原则:
1、重心。有些高速,体积小的必要要考虑重心,空间大则不太重要。
2、平衡。左右平衡要均匀。不然需要配重来配平。
3、电子设备。电机之类,尽量离接收机远一点,避免干扰。尽管现在的2.4G频率受干扰的几率很低。
4、方便维护。所有的电气设备,一定安装在便于拆装检修维护的位置。
根据以上原则,自己在根据船型。去找合适的位置。祝你玩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