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鲤鱼试着把一个把飞盈佳乐F4飞控修好了

楼主(2019-10-15):
飞控坏了有一个月多了,一直没去返修也没琢磨自己鼓捣,以至于他在角落里一直静静的躺着,正好今天我很闲,终于发现了躺在角落的他----飞盈佳乐F4 30.5mm标准飞控。
故障描述:插usb连接地面站有反应,但是插电调上电没反应!
初步判断:飞控的BEC出问题了【飞控供电问题】
检查发现了端倪。。。如下图

原来是一个小电阻还是小二极管损坏了,外观损坏,仔细查看可以找到!
看上面写的好像是“01D” 我也不确定这是啥原件?[PS:知道的老铁帮忙告知一下]
开始在其他的电路板上寻找这个电子元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没有使用的分电板上找到一颗很像的原件。

是他,就是他?我也不确定
那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了折腾。

准备好热风枪和镊子。焊接前拍照是有用的,至少可以看出左边是0还是D,万一方向焊接反了,烧坏或者还是没修好。。。

更换掉元件,顺便焊点锡,更牢固一些。

接好线,没上电之前拍个照片,希望不会有意外啊!

哇,亮灯了!希望他是复活啦!

连接接收机,接收机也有信号回传了!那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最后尝试解锁,看起来很正常,之后用蓝牙模块调参,也正常!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祝大家爽飞不炸鸡!
-----------------------------------------------分割线---------------------------------------------------------------
下一期分享,我在阿拉善英雄会飞穿越机的经历!
名字我已经取好了
[穿越机]当穿越机遇上阿拉善英雄会 最后谁会更快B站已经上传,放个链接,帖子最近两天更新!

网友A:
人牛加运气好,我这么个办法试过修电调,人品不行,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牛加运气好,我这么个办法试过修电调,人品不行,没搞定

希望下次不会遇到了,祝爽飞

网友B:
电阻不分正反。上面的数字表示的是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不分正反。上面的数字表示的是阻值。。。。。。

嗯嗯 01D代表是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01D代表是啥呢?

100k。。。。。

网友:
01D都不知道竟然会用热风枪看你的木仓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

这样啊。好的

网友D:
我有个飞控也是这个问题,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飞控也是这个问题,返厂了

其它几个飞控我还没修 ,得找找原因

网友E:
怎么确定是D10电阻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是D10电阻出问题

我的是01D.外观损坏了。

网友F:
LZ NB!
但觉得这个故障不需要修吧,直接把电调的5V输出接根线到飞控的随便哪个5V焊盘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NB!
但觉得这个故障不需要修吧,直接把电调的5V输出接根线到飞控的随便哪个5V焊盘不就行了?

假如外接5v供电,那样电压检测很可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如外接5v供电,那样电压检测很可能就不能用了。

原来是这样
刚才顺便到飞盈佳乐的网站去看了看,这个飞控是用的他们的那个40A飞塔吧?
那个40A电调原来没有BEC,没有5V输出,想飞线也飞不了
这个飞控怎么样?好像完全不用焊接?全部设备都是插头连接的,是不是要更好些?
正好昨天B站看到有人宣传eachine的F4飞控,全插头免焊接的,有点兴趣。找了半天,国内似乎就飞盈佳乐这款飞控是免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这样
刚才顺便到飞盈佳乐的网站去看了看,这个飞控是用的他们的那个40A飞塔吧?
那个40A ...

这个飞控感觉还行,插头链接的。有时候会松,不过我记得还行,目前用飞盈佳乐和kakute 飞控,其它牌子的飞控除了omnibus f4,其它飞基本没用过。稳定和质量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