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不少库存大功率无刷电机,哪个合适40级飞机用?

楼主(2019-10-16):
我搜集了一下,22XX以上的大概有如下这些库存电机,价格都还行。想买一个把老家的40级油动改电动。不知道哪个合适?
老家的40级油机就是普通的上单翼练习机,不要求暴力飞,拉力略有余量即可。
我琢磨拉力至少1.5kg起步吧?
不知道对应的电调要多少钱?
手头上有不少(20多节)准动力18650(10A放电)的。

网友A:
如果自己 玩一玩 ,可以用, 如果有很贵的相机云台,机架,就不要考虑,电机平衡不好震动大炸鸡了 损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 玩一玩 ,可以用, 如果有很贵的相机云台,机架,就不要考虑,电机平衡不好震动大炸鸡了 损失比较 ...

问题是选哪一个型号的。

网友:
500KV左右的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型号?35xx还是4xxxx

网友B:
你的是什么飞机是练习机还是三D机

网友C:
咸鱼上有个人卖郎宇代工的2820 KV 700左右,才60块钱,很值,拉力2KG肯定有,我买了2个,动平衡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选哪一个型号的。

  你的油机 比较大:至少选 C5055 或者 N5055 马达。

网友:
去alibaba上可以直接买到厂家直销的电机,相比TAOBAO要便宜,质量也很好。买这种处理货要看运气,我买过两个处理货5055,特定转速下振动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飞机是练习机还是三D机

40级油动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
同款黑色银边的3542KV1000我买过一个装在30E上,起飞重量好像不止1.5KG,轻松特技、吊机,不过价格比这个贵··好像是7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有个人卖郎宇代工的2820 KV 700左右,才60块钱,很值,拉力2KG肯定有,我买了2个,动平衡很好

能否给个关键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给个关键字?谢谢

人家说的信息很全了,一搜就有。你搜2820 KV700 再限制价格60 必然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说的信息很全了,一搜就有。你搜2820 KV700 再限制价格60 必然出来。

非常感谢!还从来没有用过限价搜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否给个关键字?谢谢

就搜2814 2820 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搜2814 2820 无刷电机

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E:
本地模友买的5055飞三特家那个1米6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地模友买的5055飞三特家那个1米6练习机。。。

有点暴力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点暴力了吧?

暴力。。。。。。。一点也不算暴力,
他把这套电机装到我生产的一米二练习机上了。。。尾巴加了20g配重。。。6s电。这才是bt暴力

网友:
专门给他做了个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暴力。。。。。。。一点也不算暴力,
他把这套电机装到我生产的一米二练习机上了。。。尾巴加了20g配重 ...

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暴力。。。。。。。一点也不算暴力,
他把这套电机装到我生产的一米二练习机上了。。。尾巴加了20g配重 ...

看着都爽

网友:
楼上的5055KV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有个人卖郎宇代工的2820 KV 700左右,才60块钱,很值,拉力2KG肯定有,我买了2个,动平衡很好

真品朗宇?????????????????????????????

网友F:
真品朗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品朗宇?????????????????????????????

比朗宇还好点吧,0.2硅钢片,绕线定子浸漆了,动平衡非常好,电机声音也很好。2KG拉力,电流不到30A,满足了。不愧是出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