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远了看不清楚怎么办

楼主(2019-10-16):
我以前都是玩直升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飞远了看不见就怕丢了。后来去飞场看那些固定翼的模友,真的很牛。飞机我就看见一个小黑点了,人家就能稳稳当当的飞回来,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姿态在心中

网友:
不要飞远了,航模本来就是视距操作。

网友:
飞机如果能自稳的话,就看航向,主要控制航向。

网友:
那就不要飞远 在自己能看的清的范围内飞

网友:
打杆,判断航向,可以正确判断,就可以飞回来。不过不建议超视距飞行,除非你FPV

网友:
你肯定近视。

网友:
固定翼和你飞的直机一样,飞远了看不清姿态了,玩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除非是装了飞控远航的FPV。

网友:
不要飞远啊!你能看多远就飞多远,不要飞到自己背后,不要飞下风区。
如果技术不好,那么距离更要近,以同场地的其他飞友能看清为标准,这样实在不行人家还能帮你救机。
至于姿态在心里那是以后的事。

话说以前大学时,一起的有个民航招飞被录取的同学也飞航模,飞到好远我们都看不清了,他还能看清。
然后有天大风天,飞到下风区,他飞不回来了,喊我们帮忙,我们更没辙,看上去就是个黑点。
好在最后回来了。

网友:
固定翼和直升机飞的太远了也没啥意思了

网友:
自己涂颜色要把上下面色差拉大,不然飞远了侧向对着你的时候很容易分不清横滚姿态,打杆测试都没用,翻滚坠落了都分不清是往左翻的还是往右翻的。

网友A:
竞速固定翼想不飞远都难,这个都是经验,没有人看得清,飞得多了就像楼上说的,姿态在心中,自然能盲飞飞回来

网友:
飞机在某个角度确实是不好分辨翼面的倾斜度,这时候往你这边的方向打副翼测试,记得不要往另一侧打,而且每次只打一点点,直到确认了飞机的姿态,这样可以避免越飞越远。

网友:
不要飞远啊!你能看多远就飞多远,不要飞到自己背后,不要飞下风区。
如果技术不好,那么距离更要近,以同场地的其他飞友能看清为标准,这样实在不行人家还能帮你救机。
至于姿态在心里那是以后的事。

网友:
固定翼一般分为竞技类、竞时类、创纪录类和特种模型。竞技类需要在规定的场地内比赛,不准将模型飞出比赛区域,因此不用飞太远。竞时类项目,一般没有比赛区域的限制,但规定有着落点。选手为取得较长的留空时间,就要操纵模型追赶气流或最大限度的留在上升气流区,这时模型就会飞的较远较高,但也不会飞出视线外,飞的远近就看运动员的视力和经验。何况比赛时你的视力再好,模型也必须叫裁判员看到,否则,无法记录成绩。创纪录类和特种模型需要飞出视线外的,一般有辅助设施帮助观察模型的姿态,以便运动员操纵。如果你是为了挑战你的视力极限,请做好坠机的准备。

网友:
飞近飞低,最好贴地,这才刺激。

网友:
直升机我都飞好远,不怕丢。看不清机头,就转圈,你就发现机头往哪里飞了

网友:
那就别飞远

网友:
目视飞真的建议别飞远,真想飞远遛就玩儿fpv

网友:
目视飞的时候一不小心飞远了无法分辨姿态的时候就需要打杆,让飞机姿态变化,这时候就能通过飞行轨迹判断飞机姿态了

网友:
戴眼镜吧

网友B:
楼主,注意了,其他人看不清的时候,教你怎么飞.我呀教你的是炸鸡技术.
在飞行之前,一定要对周围环境了解清楚,哪里有广场的,哪里是停车场,,,,,,,,这个非常重要,不要急于起飞 .等弄熟悉环境后,飞机起飞,在自己看不清姿态,或则感觉自己已经无法正常操控的时候,如果飞机下面保证是空地,那就下狠手,下狠心炸掉,要在还有一定控制飞机的时候,炸掉,千万不要犹豫,一旦错过最佳炸鸡的机会,由可能后续会出现严重的飞行事故,这个更麻烦.
说的严重一些,炸鸡心痛一时,要是炸到人,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我的飞行技术不行,但是我的炸鸡技术一流.因为有一次,在大风天气,因为自己舍不得,飞机越飞越远 ,最后掉下去,就差1米,就扎到人了,当时对方开电瓶车,把他吓的电瓶车到地 ,裤子都磨破了,好在人没有大碍.从此以后,一但出现意外,马上炸鸡,非常果断,炸着炸着,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开玩笑啊,飞直机的害怕看不清,,,,,我都是固定翼看的一清二楚,直升机睁大眼睛还是有时候看不清。。。。直升机可以看姿态,不行的话你只能底下翅膀喷红了。

网友:
顶22楼,经验呀。

网友:
我就是每次飞远了就看不清姿态,就马上选择炸机

网友:
要配望远镜

网友:
控制在百米内飞不好吗?飞远了回不来,只是技术不到家

网友:
直机不一样,很多动作做完改出的角度甚至不能精准控制。固定翼就一个姿态飞到死都没事。

网友:
动力强的高速机就不停的拉垂直机动加通场,动力鶸的低速机跑航线,这样比较容易把机体控制在百米范围内

网友:
加飞控一键返航

网友:
有种叫做飞控的东西,只要你开平衡模式  自动是平的,打方向就行了

网友:
航模本来也是在面前飞动作的呀,飞得看不见了有什么意思?飞得底飞得近的才是高手

网友:
视距内飞

网友(2019-12-12):
广州哪里的飞场呀

网友:
固定翼容易飞丢的几种情形:
1、又小又快的竞速机,很容易飞丢,本人经历过几次,眼色差1-2秒没跟上,就看不见了!这种时候不要乱,只能记着之前飞机的姿态,打杆掉头回来,并做一些拉杆提升的动作(我用这手法,好几次飞机不在视野内,也成功救回)
2、大风天在下风口位置,这时往往是准备掉头进入降落航线,但往下风口飞去是顺风,如果还带侧风,这个过程也容易飞丢,哪怕90涵道这么大这么重的飞机也很容易出现越飞越远

避免飞丢和挽救方法:
1、平时飞行尽量固定一到两种标准的飞行航线(5边),久了自然就会有“盲飞”的手势,这是基本;
2、哪怕是经常飞的飞场,每次起飞前都先想好飞行的线路和动作是什么,不要随意乱飞,也不要随意嘚瑟做一些不熟悉的动作;
3、对风要敬畏,地面的风和空中的风有时不一样的,要注意飞机姿态的变化,不妥就赶紧返航
4、给飞机装陀螺仪(增稳),在经常刮风的飞场,给飞机装陀螺仪是务实的,包括“盲飞”,也是基于有陀螺仪协助飞机在脱离视线后仍能保持姿态,才能做到

前面这些都无效的情况下,那就把油门关掉,适当的做拉杆动作,直到飞机坠地(这样的话飞机多数是接近平着坠落,能捡回全尸,损失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速固定翼想不飞远都难,这个都是经验,没有人看得清,飞得多了就像楼上说的,姿态在心中,自然能盲飞飞回 ...

对竞速固定翼有兴趣吗,可以一块交流交流啊 群号:7171658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了,其他人看不清的时候,教你怎么飞.我呀教你的是炸鸡技术.
在飞行之前,一定要对周围环境了解清楚 ...

是个狼灭。。。

网友:
不要飞远,除非fpv。每个人视力不同,天气状况也不同。有两次不小心飞得超远,好在旁边的小伙伴帮我看姿态。

网友:
能确定姿态的视距内飞,远了也没意

网友C(2020-02-15):
我也飞远了炸过

网友D:
飞远了只能看运动趋势,无论四轴还是固定翼,拉一下杆看看黑点往哪运动就知道飞机是什么姿态了,自然能飞回来。模拟器里面可以这样练练
来自微站

网友E:
现在都找不到地方玩

网友F:
滑翔机飞成一个点很正常,你就告诉自己能看清,心里别慌,手不要瞎打舵,航向所指就是鸡头方向,轻微拉杆爬高度,这个方向的垂直水平面就是机翼方向

网友G:
首先远要和高成比例,就是既高又远,飞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只是远,没有高度,基本很难,因为有时候没等判断好就被障碍物挡住视线就彻底救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