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调教出一架合格的航模飞机?

楼主(2019-10-16):
从论坛上看到,也是这一段时间的炸鸡经历,想请教各位前辈:

飞机调教不好,必然飞不好、甚至飞不起来。譬如我第一架FMS SUPER EZ V2,第一次飞,因为技术实在太凹,就炸鸡摔断了螺旋桨和翅膀,
修好以后,飞机滑行就一直向右跑偏,飞起来也是一直往右转。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炸鸡导致“右拉”加大了?那么,如何才能知道右拉是多少度?

还有,飞机模型需要调节那些物理参数才能做到模型处于可以飞行的状态?现在就知道“重心”,方向舵要保证在地面滑行的时候不能跑偏,除了
这些以外,还要调节什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多潜水,多实践,技术提高了就自然解决了。

网友:
这东西要是自己玩儿,还是要一定的理论基础的。
当然也有捷径:加入当地的组织。
找个老司机带带,一下就好了。
首飞时,先按照说明书把各个舵面“归零”,然后上天更具情况调整。
拉力线最好不要动。
如果飞机沿中轴横滚,就调调副翼,如果是向一个方向转,就调调垂尾。
平飞状态加油抬头,下拉不够。
ps:不要为了飞机在地上跑不只去调垂尾。起飞的时候自己打方向。

网友A:
用个nx3之类的陀螺仪,起降安全的多,前三点飞机可以加ag61纠偏陀螺仪保你跑不偏,顺利上天关掉这些设备再调姿态,调整到脱控也平飞。学会设置遥控器exp曲线,操作就更柔和自然。不管炸鸡与否,重降几次以后因为左右轮摩擦系数不同,风向不同,再好的飞机都会跑偏,起飞柔和加油,柔和调整方向

楼主:
非常感谢上述各位前辈朋友

楼主:
“首飞时,先按照说明书把各个舵面“归零”,然后上天更具情况调整。
拉力线最好不要动。
如果飞机沿中轴横滚,就调调副翼,如果是向一个方向转,就调调垂尾。
平飞状态加油抬头,下拉不够。
ps:不要为了飞机在地上跑不只去调垂尾。起飞的时候自己打方向。”

“用个nx3之类的陀螺仪,起降安全的多,前三点飞机可以加ag61纠偏陀螺仪保你跑不偏,顺利上天关掉这些设备再调姿态,调整到脱控也平飞。学会设置遥控器exp曲线,操作就更柔和自然。不管炸鸡与否,重降几次以后因为左右轮摩擦系数不同,风向不同,再好的飞机都会跑偏,起飞柔和加油,柔和调整方向”

谢谢兜兜爸、ztylxuyao老司机!

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B:
该垂直的垂直,该水平的水平,特殊设计不垂直也不水平的,至少得对称。
成品机这样就差不多了。
后三点跑偏太正常了,真机都这样,原因大概说是因为重心在主轮之后,一旦有轻微偏离就会因为惯性被持续放大,跟汽车飘移差不多吧。
还有我经验最开始的时候会因为习惯地面驾驶或者因为有点怕,下意识的觉得速度慢安全,速度慢摔下来损失小,所以不敢加油门。肯定炸,固定翼必须是有速度了才能有浮力和才能有操控。

呃~~就想到这么多,完毕。
补充
关于拉力线,暂时甭管它,在天上还偏的话,调一下副翼和方向的微调。一直调到飞机不跑偏了,如果能看出来是斜着身子往前飞,那基本上就是 拉力线给上次撞歪了。

网友C:
多买多飞多炸多问多总结!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垂直的垂直,该水平的水平,特殊设计不垂直也不水平的,至少得对称。
成品机这样就差不多了。
后三点跑 ...

谢谢您!

我是非常新的新手!因为单位用无人机,去人家工作场地一看,好家伙:大的、小的、固定翼、旋翼的,,,
末了,看到一架泡沫机,真是想不到,泡沫也能做飞机,,,一聊,才了解到这是这个,兴趣大发,就买回来一架,
飞了就摔了,哈哈,找到这个论坛,,,论坛就是学习的地方,学习别人的间接经验,然后自己实践摸索,,,

感谢每个给我传授经验的前辈,等我成功飞了,一定想大家报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买多飞多炸多问多总结!没有捷径!

宇宙真理呀

楼主:
该垂直的垂直,该水平的水平,特殊设计不垂直也不水平的,至少得对称。
成品机这样就差不多了。
后三点跑偏太正常了,真机都这样,原因大概说是因为重心在主轮之后,一旦有轻微偏离就会因为惯性被持续放大,跟汽车飘移差不多吧。
还有我经验最开始的时候会因为习惯地面驾驶或者因为有点怕,下意识的觉得速度慢安全,速度慢摔下来损失小,所以不敢加油门。肯定炸,固定翼必须是有速度了才能有浮力和才能有操控。

呃~~就想到这么多,完毕。
补充
关于拉力线,暂时甭管它,在天上还偏的话,调一下副翼和方向的微调。一直调到飞机不跑偏了,如果能看出来是斜着身子往前飞,那基本上就是 拉力线给上次撞歪了。

回复还要审核,先COPY留下。

网友D:
一直在寻找有风洞试验室的朋友.
飞机首飞 ,起飞不顺利,往往炸鸡,炸后有些东西又要调整,再飞再炸,由重新调整.搞的头都大了.要是有风洞来验证一下,调整问题就比较简单了.论坛里有哪位是在风洞试验工作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寻找有风洞试验室的朋友.
飞机首飞 ,起飞不顺利,往往炸鸡,炸后有些东西又要调整,再飞再炸,由重新调 ...

飞机首飞 ,起飞不顺利,往往炸鸡,炸后有些东西又要调整,再飞再炸,由重新调整.搞的头都大了。

感同身受!这正是我发这个帖子求助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个nx3之类的陀螺仪,起降安全的多,前三点飞机可以加ag61纠偏陀螺仪保你跑不偏,顺利上天关掉这些设备再 ...

兄弟,nx3飞控也可以保证滑跑不跑偏吧?我因为滑跑偏炸了两架自己做的喷火,现在入了成品机,也是跑偏,没敢飞,正打算加个飞控

网友:
建议魔术板su27开始飞,好飞 好调 好修  耐炸  空机才25元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nx3飞控也可以保证滑跑不跑偏吧?我因为滑跑偏炸了两架自己做的喷火,现在入了成品机,也是跑偏,没 ...

后三点的飞机,起飞肯定要修方向,飞控不可能保证跑偏的问题。
通过练习是可以让后三点飞机在一根车道的范围内跑直的。

网友:
有时候看贴子的时候最好看下发帖时间,不然学到的都是过时甚至是错误的内容就得不偿失了啊。毕竟航模也在发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后三点的飞机,起飞肯定要修方向,飞控不可能保证跑偏的问题。
通过练习是可以让后三点飞机在一根车道的 ...

前三点的用飞控可以不跑偏吗,现在入了pc2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三点的用飞控可以不跑偏吗,现在入了pc21

跑偏用不着纠结,稍打点舵就行,一般的桨机不到10米都能拉起,做不到那是油没敢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