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飞控电压检测口最大能输入多高电压

楼主(2019-10-16):
F4 V3飞控电压检测口最大能输入多高电压,支持6S,24V吗?

网友:
貌似只支持到4s

楼主:
F4 V3只支持4S,不知道电压检测能输入高些电压吗

网友:
监测和输入是同一个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4 V3只支持4S,不知道电压检测能输入高些电压吗

看f4v3的那个官网,vbat那里只能接最大4s,链接在此  ht“  d4567去掉引号这里”tps://www.readytoflyquads.com/flip-32-f4-omnibus-v3  。网页里的描述比较混乱,可以大概参考一下